请教6SE7031-5EF60风机不装的故障

楼主(2013-05-31):
    请教下各位高手,现在遇到一怪现象。变频器冷却风扇不回转,刚开始以为风扇坏了,换了一只转了。第二天去看有不装了。用手轻轻的转动下扇叶又装了,就是比正常的要转的慢。量了下电压207V,风扇标注是230V.现请教以下问题:(可以排除变压器问题)

       1.风扇是三线制的,插头上三个孔,为什么最上面和最下面孔量不到电压,要风扇插上去才有,207V就是这么测的。中间和最下边有220V。

       一般是那里出问题了,还有就是我能自己外接电源吗,不经过X18板子的端子。

      谢谢了!

网友A:
电压变低可以看看是不是中心线对地了。。。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单相220V的供电,零线对地了,测量零线火线之间的电压只有75V。。。后面检查线路才知道是零线对地了。。。

网友B:
有可能是接插件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C:
依楼主所描述的是,肯定是风扇的电源出了问题

楼主:
谢谢!电源线不会有短路的现象,我也认为是电源的问题,可问题就出在这,不知怎么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