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应该如何保养?

楼主(2013-05-31):
  自动化设备应该如何保养?

  自动化设备平常在使用的时候注意保养,可以延长设备的寿命,那么自动化设备应该如何保养,才能使用更久呢?以控制柜为例,更换熔丝时, 西安百菲特自动化设备xabft认为应使熔断电流与该回路的电流相匹配.

  控制柜上有不同性质的电压(直流110V;交流单相220V;三相交流),在维修保养时必须分清电路,防止发生短路事故.

  断开电源,检查控制柜的机架是否有可靠的接地,并使接地电阻不大于4Ω.

  控制柜上的全部电器开关, 西安百菲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介绍应动作灵活可靠,无显著噪声,连接线结头和接线柱应无松动现象,动触头连接线结头处钢丝应无断裂现象.

  用软刷或吹风清楚屏板插件和全部电磁开关零件的积尘,并检查控制柜内电器开关触头的状态,接触情况,线圈外表的绝缘以及机械部件的动作是否可靠.

网友A:
说的比较好啊。

关于自动化设备的保养,是不是很多人都不重视呢?

网友B:
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