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无响应 或者 HMI 无响应 的问题

楼主(2013-05-31):
PLC无响应 或者 HMI无响应,可以弹出窗口5或6,但是否有内存地址记录相应的状态,因为涉及报警编程,要用到这个状态,不知道在哪里读取,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那就断电重启看看,多停电一会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断电重启看看,多停电一会儿。。。

?? 没明白什么作用

网友B:
PLC无响应 或者 HMI无响应 是出现这个故障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无响应 或者 HMI无响应 是出现这个故障还是什么?

我是问当出现这个故障时,HMI的那个内存单元指示这个状态?

PLC无响应是指HMI与PLC连接中断,HMI无响应是指HMI之间的连接中断

网友C:
很明显,就是你的触摸屏和PLC没有通讯上,

网友C:
很明显,就是你的触摸屏和PLC没有通讯上,请检查参数设置,通讯电缆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就是你的触摸屏和PLC没有通讯上,请检查参数设...

这个我知道,我是指怎么把这个状态用事件登录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