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司机杰作 碉堡了,你行吗

楼主(2013-05-31):
   做工控的技术是日积月累的,不是一天有成就的,开车也是一样,你看看这个技术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呀?

   再来个

  看看这个技术,我承认做不到,这个太有难度了……
可是,这是怎么上去的呢,求推理

网友A:
车速太快,经过减速带的时候车子飞上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速太快,经过减速带的时候车子飞上去了

 有可能哦

网友C:
转弯时候的离心力,使车子侧起,一侧的轮子腾空,你看前轮方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转弯时候的离心力,使车子侧起,一侧的轮子腾空,你看前轮方向.

 这个有可能,是不是得计算一下车速和转弯半径呢?

网友E:
技术很高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技术很高嘛。

网友G:
这个开车的肯定是个母的,下面那个车里肯定是男的就是

网友H:
呵呵,厉害! 非同一般的感受哦.

网友I:
马6马力大。再加上速度太快,直接冲上去不是问题。估计是把油门当成刹车了

网友J:
  所谓的漂移?这技术真心不会。不过比爬墙到屋顶的还是差些水平。

网友K:
左前轮上了普桑的盖上去了,这个还真有难度啊,马六好像毫发无损,小区里能有多快的速度呢?

网友L:
可能想停下来拉泡尿再走,又没有电线杆,所以。。。。。。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车速太快,经过减速带的时候车子飞上去了

网友N:
非同一般的感受哦.非一般的技术呀 !

网友O:
应该是个女司机吧,越着急越失控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应该是个女司机吧,越着急越失控

网友Q:
这是小区道路,不会很快

看车轮方向,如果快也不会朝那个方向倾

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