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在粗纱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3-05-31):
新型粗纱机改变了传统粗纱机的传动方式及结构的复杂性,采用了计算机技术、变频技术等先进的控制、监测手段。取消了成型机构,上下锥轮及皮带控制等装置,由张力传感器CCD在线检测粗纱张力,进而调整主电机和变频电机的速比,达到调整粗纱张力的目的,实现恒张力纺纱。
 一.新型电脑粗纱机系统控制图: (略)
 二.CCD张力传感器检测原理:
 1.CCD张力传感器安装位置
 CCD张力传感器安装于前罗拉与加捻器之间,检测前罗拉与假捻器之间粗纱的位置。以便控制粗纱机的粗纱张力。
 2.CCD张力传感器检测控制原理:
 ①CCD张力传感器属于光电型的位置传感器,其检测范围在0.0025 5mm之间,检测精度为0.1mm。粗纱在CCD检测区中位置可分为上位、中位与下位,粗纱在上(或下)位的位置表明粗纱张力过大(或小),应调整粗纱在中位位置。
 ②基本原理:
 CCD检测到粗纱的实测张力,以电信号的方式传输给计算机,再与CCD在电脑中设定的基准张力值进行比较,若超过张力允许的范围+5-15之间。则计算机将发出指令改变变频电机的速度,即改变筒管转速和龙筋升降速度。最终改变主电机与变频电机的速比目的,起到调节粗纱张力。(备注:主电机控制前罗拉速度和锭翼旋转速度是不变的;变频电机控制筒管旋转速度与龙筋升降速度是变化的)。为了检测的准确性,一般每台车上安装三个CCD,其所检测到张力偏差值进行平均。
 三.CCD调整设定:
 在CCD25.5mm的检测区内,一般把粗纱调整在中位位置上张力比较合适。
 1.粗调:
 在触摸屏上进入CCD画面,按压停止钮使主机停止,依次触摸CCDl、CCD2、CCD3的开关键,使其全部显示“关”,调整此三通道的粗纱在检测区位于中位,(通过手动传动相应的纱锭来实现)此时读取CCD的实际值作为设定值。
 2.细调:
 在手动纺纱过程中,使三个CCD全部处于关闭状态,通过调整数据尺(相当于有锥轮的粗纱机通过调整张力变换齿轮来改变锥轮皮带每次移动量),得到粗纱张力为最佳状态,(粗纱张力的最佳状态是通过目测和手感经验而定)。然后,对CCD进行设置,CCD设置值=ccD的基准值+CCD的偏差值。此时调整设定完毕。
 四.CCD在使用过程中注意事项:
 1.及时对CCD进行清洁,特别是检测区光电镜面部分每天清洁一次,防止灰尘和油污遮挡。
 2.定期检查固定CCD托架的螺丝是否松动,校对由于机器振动或检修引起CCD位置的偏移。
 3.根据温湿度、品种、原料的变化,粗纱张力随时变化,要及时对CCD的基准值进行调整。
 总之,FA426新型粗纱机,所有张力检测调整都是通过CCD来完成的,通过对8台FA426粗纱机纺纱伸长多次测试,伸长率比较稳定,保持在1~2%之间。它的性能稳定,故障率低。

网友A:
张力传感器还没用过,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