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天平的标准使用方法

楼主(2013-05-31):
分析天平的标准使用方法

分析天平是定量分析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仪器,充分了解仪器性能及熟练掌握其使用方法,是获得可靠分析结果的保证。分析天平的种类很多,有普通分析天平、半自动/全自动加码电光投影阻尼分析天平及电子分析天平等。下面就电子分析天平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做一介绍。

  操作方法

1. 检查并调整天平至水平位置。

2. 事先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匹配(必要时配置稳压器),按仪器要求通电预热至所需时间。

3. 预热足够时间后打开天平开关,天平则自动进行灵敏度及零点调节。待稳定标志显示后,可进行正式称量。

4. 称量时将洁净称量瓶或称量纸置于称盘上,关上侧门,轻按一下去皮键,天平将自动校对零点,然后逐渐加入待称物质,直到所需重量为止。

5. 被称物质的重量是显示屏左下角出现“→”标志时,显示屏所显示的实际数值。

6. 称量结束应及时除去称量瓶(纸),关上侧门,切断电源,并做好使用情况登记。

  注意事项

1. 天平应放置在牢固平稳水泥台或木台上,室内要求清洁、干燥及较恒定的温度,同时应避免光线直接照射到天平上。

2. 称量时应从侧门取放物质,读数时应关闭箱门以免空气流动引起天平摆动。前门仅在检修或清除残留物质时使用。

3. 电子分析天平若长时间不使用,则应定时通电预热,每周一次,每次预热2h,以确保仪器始终处于良好使用状态。

4. 天平箱内应放置吸潮剂(如硅胶),当吸潮剂吸水变色,应立即高温烘烤更换,以确保吸湿性能。

5. 挥发性、腐蚀性、强酸强碱类物质应盛于带盖称量瓶内称量,防止腐蚀天平

网友A:
去掉连接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2015-02-07):
标准的分析天平用法,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