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与电阻在单相电机中的作用 及接线方法

楼主(2013-05-31):
电动机与电阻和电容的接线方法 ,及它们的原理。  印象中见到过  电机与电阻电容的解法,但没仔细看  电容是那种黑色两线的  电阻是 绿色磁瓦圆柱形的  具体怎么接线的有电不清楚   还请各位大神指教。先行拜谢啦

网友A:
楼主要的是不是类似洗衣机和空调里面使用的那种电阻启动电容运行的电动机的接线方式。收集过这样的图纸供参考:

网友B:
楼主没有电阻的事儿,就是一个启动电容。使两个绕组有个相位差,才能使得转子转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