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通第一期,问题解答

楼主(2013-05-31):
2006年屏通人机由台湾进入中国市场,经过三年的努力,品牌知名度、功能、品质上获得广大用户的好评,尤其屏通人机的编程组态软件由PM1.1升级到PM1.2,各项功能更加强大,应用上也日渐复杂,采用屏通人机众多的工程师们,也碰到了许多新的问题;且不断的有新工程师使用屏通人机,因此,屏通人机技术部门特别特编写了屏通人机10问,以化繁为简的方式,深入浅出为你解答有关屏通人机的技术问题,这些问题无论是刚使用的新手,或长久使用屏通人机的忠实客户,以及代理屏通人机的渠道的业务们,都是一份珍贵的参考资料。
屏通人机将在未来陆续推出实用问题解答10问第二集、第三集,不断与使用着交流。

1、 请问你们屏通触摸屏(人机)支持宏指令及双通讯吗?
答:
无论是最小3.5寸的人机,或是最大12.1寸的人机,屏通人机所有系列的触摸屏都支持宏指令,而且每种系列的触摸屏(人机)都最少拥有两个以上通讯串口,因次无论是要采用多机一屏或是一屏多机,都非常方便。
尤其屏通触摸屏(人机)的宏指令,语法简单易懂,编写使用方便,当您想要加强触摸屏丰富的变化时,是相当好的方式,尤其在PM1.2版的编程软件,宏指令会有使用说明,让设计者更加方便使用理解屏通人机的宏指令。

2、 系统是单片机做的,是MODBUS协议。触摸屏对单片机读数据正常,按钮动作也正常,就是不能写数据,可能是什么原因吗?
答:
屏通人机的Modbus驱动为了提供通讯效率, 写入缓存器是采用Modbus 10H 功能码 (多笔写入)。
然而有些采用Modbus 协议的单片机或是控制,驱动器的写入却只支持Modbus 06H 功能码 (单笔写入).,所以所以使用先前的Modbus驱动会造成写入动作失败。
因此在屏通众多的Modbus驱动中会有 No block read的模式,这时只会单笔写入,就能解决问题,但显然效能上会比较慢。
使用者可以根据连接的单片机或是控制、驱动器所支持的写入功能码, 选取适合的驱动。

3、 贵公司的图库已经很丰富了,我已经找到一款我需要的排气扇旋转的图片。我的要求比较高,贵公司这款图片中,排气扇旋转速度是匀速的,我希望排气扇旋转的可以随着时间的变化,旋转得更快,贵公司软件没有这个图片,请问怎么才能实现我的要求呢?
答:
每一次软件升级之前,我们都会采纳客户的部分建议,来丰富图库内容。如果PM软件图库中没有您所要的图片,可通过自定义,然后“从文件导入图片”来实现。
可以自己使用CAD画一组不同旋转位置的风扇图片,通过GIF编程软件设置图片变换的间隔时间(间隔时间可以由长到短,表示风扇速度由慢到快),最后合成GIF图片,即可然后保存在电脑,通过“从文件导入图片”来实现。
然后利用屏通PM Designer(PM1.2)版软件的GIF显示器的功能,便可以控制GIF动画启动或停止,以及0~10级的速度控制。

4、 我使用带USB口的触摸屏,它在【Panel Setup】界面上比一般触控屏多了三个按钮,分别是【Copy to File】、【Boot from File】、【Update from File】。这些都是什样的功能?
答:
【Copy to File】:将当前触控屏的运行文件保存到U盘,保存文件名为copy.prp
【Boot from File】:运行U盘中的运行文件,但不复制到触控屏中。
【Update from File】:将U盘中的运行文件复制到触控屏。
【Boot from File】主要目的,是客户无法确定,U盘的运行文件PRP程序(AP)是否正确,可以暂时运转程序,而原先在触摸屏内程序内存当中存放的程序(AP),依然存在。当重新起动触摸屏时,这之前暂时存放的程序(AP),就会不见,而原先的程序(AP)还在。
【Update from File】其实就是将PRP文件内的程序,烧写到触摸屏的程序内存,原先就有的程序,将被这新的程序(AP)所取代,这也是一种屏通机常用的程序(AP)下载方式。

5、 我想在触控屏上直接修改通讯参数,可是修改了却没有作用,请问这是为什么?
答:
要想直接在触控屏上改变通讯参赛需要在【Panel Setup】界面上点击【General】按钮,里面的【Communications Settings】选项改为(Current),断电后重新启动这样设定才会有效。

6、 使用贵公司软件中,“地址输入”选用“内部记忆区”,选择地址时总是提示“指定地址XXX不是正确的位地址,地址错误!”请问如何才能保证每次输入的地址是正确地址?
答:
首先选择“写入地址”旁的键盘状按钮 ,进入地址输入对话框:

点选右上角的问号
所有相应的“地址范围”在如下图所示:

即可保证每次输入的地址是正确地址。

7.屏通人机支持一次触摸启动多个重叠的按钮吗?
答:
在PM1.2版以后的编程软件都支持这个功能,设定方式在【人机应用一般设置】里面有一个选项【□ 一次触摸启动多个重叠按钮】,打勾就可以。

8.你们触摸屏的(曲线图)这个功能非常好用,请是显示范围是固定的,能够是动态的吗?
答:
可以的,(曲线图)的最大组数为8组,而每组的点数最大可设到255点,每一点的显示范围,过去我们只能支持固定的范围,例如0~~1000,当点的数值超过,就无法显示,但PM1.2.30以后的版本就支持值的范围,由变量来决定,只要在(曲线图)的属性设定里面,将【□ 动态范围】,打勾就可以,并在动态范围参数区内设定你的变量所在地址。
以下图为例

使用说明请查看:安装路径\Note\Scatter Chart with Dynamic Range.doc。

9.目前在使用屏通人机的屏连接PLC,而我想在电脑(上位机)也能监控PLC,能够做到吗?
答:
这种状况有很多类型,例如第一种方式是电脑(上位机)使用自行购买的组态软件,而PLC再多一个通讯串口或网口连接PLC,这里电脑(上位机)通讯与屏通人机并无关联。

第二种是电脑(上位机)与屏通人机连接,屏通人机与PLC通讯

这方式也有两种方式,第一是电脑(上位机)采用是市售的组态软件,例如利用常用的Modbus通讯(网口或串口都可以),利用屏通人机双通讯的方式,使用屏通人机内部的宏指令,交换资料,间接达成电脑(上位机)与PLC通讯的目的。
第二种是利用屏通人机的组态软件PanelExpress.,这方式和两台屏通人机的多屏一机的方式相同,在连接一与PLC通讯,在连接二的通讯种类上选择【通讯服务(串口)】或【通讯服务(网口)】,这样电脑(上位机)可以直接监控PLC,编程也和一般的触摸屏一样方便。

10. 贵公司的触摸屏运行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入屏保(屏幕黑掉),必须触控它才会变亮

楼主:
QQ1170155611   咨询请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