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述USB转串口安装驱动程序

楼主(2013-05-31):
解述USB转串口安装驱动程序

对没有串口的笔记本持有者来说,做硬件开发经常为没有串口而烦恼,USB转串口线可以快速、安全解决串口问题。下面就说一下USB转串口的安装驱动程序步骤如何查看COM。

USB转串口安装驱动程序

当插上USB转RS232串口线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弹出窗口,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这一项,点击下一步]

系统弹出程序选择路径安装选项窗口,选择[在这些位上搜索最佳驱动程序][在搜索中包括这个位置前面打钩]点击[浏览]。

系统弹出[浏览文件夹]窗口,拉动滚动条选择(选择光盘驱动器software)单击打开。

选择电脑适用的系统如Windows xp,选择[USB2.0 Driver下的Win2000 xp64 server2003 2008x64 Vista x64 Win x64]点击确定,(其它的系统对应驱动不同)点击下一步,正在安装驱动程序,完成找到新硬件向导,点击完成。

系统会再次弹出新硬件向导,找到USB Serial Port新硬件向导,点击下一步,以下的向导和USB Serial Converter是一样的,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点击下一下。如下的操作同上面的步骤一样] 。

点击下一步,正在安装USB Serial Port驱动,完成USB Serial Port的向导安装完毕。即可使用USB转串口线了。

如何知道串口号COM ?
在首次安装USB转串口驱动时,其串口号由WINDOWS自动分配(系统默认的COM口是COM3),安装完成后可在设备管理中看一下在端口栏有没有虚拟的COM口。

USB转RS232、RS485串口修改方法: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然后在弹出的“系统属性”对话框中点击“硬件”标签,点击“设备管理器”。在弹出的设备管理器对话框中点击“端口COM和LPT”前面的“+号”,然后右键点击“USB-SERIAL CH340”,选择“属性”,然后再弹出的对话框里选择“端口设置”标签,点击“高级”按钮,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会看到在“COM端口号”右边有个下拉选择组合框,点击选择想要设置的COM端口号,最后依次点击“确定”。

网友A(2015-11-18):
网上下了很多都不能用,

网友B(2015-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