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m PLC 可以上传程序CPU会停止吗

楼主(2013-05-31):
quantum PLC 可以在线上传程序吗?上传程序会不会影响正在运行的设备。CPU会停止吗?或正在运行的设备会停止吗?

网友A:
通讯任务和程序扫描任务是分开的,不会引起停机

网友B:
不会影响正在运行的设备。但一般情况下通讯口都会外接设备,没空余的口子供上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