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指点

楼主(2013-05-31):
在触摸屏输入变频电机的转速,用FX2N-2DA模拟量控制输入到变频器,但实际输入的转速与变频电的转速有很多区别。 是否在要变频器参数设置一个叫“增益频率”还是有别的公式来计算,谢谢

网友A:
你先详细说一下你是怎么计算的吧?既然差大多,单独加增益频率应该不行。还是考虑算法上不对。

网友B:
这个在PLC内部乘以一个倍率即可解决,触摸屏不要做什么处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详细说一下你是怎么计算的吧?既然差大多,单独加增益...

 50HZ对应1420R/MIN,分辨率4000,得出每转的分辨率为2.8。1000R*2.8就这样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PLC内部乘以一个倍率即可解决,触摸屏不要做什么...

 这样也可以,只是要慢慢调整个倍率。

网友C:
严格说来是不会出现大的波动

怀疑是你的模拟量干扰造成的,

建议你在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和变频器之间务必添加信号隔离器,并做好接地措施。

网友D:
假如0-10V对应50HZ!测一测实际输出电压值!就知道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格说来是不会出现大的波动怀疑是你的模拟量干扰造成的,...

 干扰没有那么大吧,差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0-10V对应50HZ!测一测实际输出电压值!就知...

 问题就是在变频器模拟量参数未设好

楼主:
SINEE变频器第一次用,不知设节那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