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控制时输出电压和频率关系

楼主(2013-05-31):
大家好。

变频器采用矢量控制时,输出电压和频率有没有关系?

比如:VF控制时,电压和频率时比例关系,额定频率对应额定电压输出。

谢谢!

网友A:
总体来说,变频必须变压,才能维持磁通不变,转矩不变,这是底线,不可触犯。

在理解了变频变压的同时,要注意在低频时,电压和频率不能再看之前的比例来变化了,因为低频时线圈内阻已不可忽略。此时需要对电压进行相应的补助。

另外当升高到最高输出电压时,电压不再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体来说,变频必须变压,才能维持磁通不变,转矩不变,这...

 普通VF控制时是这样的,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成比例变化。书上也是这么说的。

但是,矢量控制时,励磁电压是独立控制的,控制得好的话可以保持恒定磁场;负载不同,力矩电压不同,这个时候,输出总电压还是和输出频率成比例吗?

网友B:
同问。矢量控制时磁场能保持恒定,那么频率可以随意设置,而转矩电流随着负载变化而变化,输出电压和频率就没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