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控制伺服系统

楼主(2013-05-31):
我希望用PLC控制6台伺服系统,用哪个型号的PLC呢?

网友:
EH3不错,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的回复内容: EH3不错,应该可以

网友B:
EH主机加PU运动模块

楼主:
追问,请教一下,用 ES2系列,采用RS485通讯+驱动器内部寄存器,这种方式可以吗?

楼主:
伺服驱动器功能很强大,就算不加任何外部控制器,它都可以转,所以不想用PLC发脉冲,而想通过串口发指令,这样可以更高效地利用驱动器本身的功能。有这么用过的朋友吗?

网友C:
我最多做过2台。。。。。。。。。。。。。。。。。。

网友:
可以啊,几十台也不在话下,台达伺服支持modbus协议,用PLC和伺服驱动通信控制

网友D:
ES2-C 自带canopen,可以带16轴

网友E:
通讯控制吧。六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