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200通信连接问题

楼主(2013-05-31):
最近在维修一台九八年左右的一台设备,因对西门子了解太少,遇到西门子通信连接的问题,诚心邀请各位高手赐教!如图

网友A:
拔下数据线(电脑端),重新插上即可

网友B:
 端口连接出错呀,还有你的 98 年的设备可能需要英文系统才能连接吧 !

网友C:
楼主的PLC是S7的还是S5的啊

网友D:
搜索所有的波特率勾上

网友E:
先告诉我你用哪种数据线呢?不同的数据线-需要点击设置PGPC端口,并正确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