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都有了负荷开关,为啥还要加隔离开关?大家来说说

楼主(2013-05-31):
搞不懂,都有了负荷开关,为啥还要加隔离开关?大家来说说

有个项目,变电所装了中置柜,高压电缆馈出到区域变配电所,区域变配电所里要安装高压隔离柜,SF6太贵,就选了真空式负荷隔离开关柜,问题:
 1.为什么我看样本上,负荷隔离开关柜内的负荷开关前端还有一个隔离开关?
 2.需要装避雷器和接地开关吗?

网友A:
  变电所的,是高压电工的事情,咱不能管呀!

变电所的线路是需要装避雷器的,接地线也是必需的

网友B:
在停电时保证万无一失的物理上切断电源

网友C:
保证检修时可以看到明显断开点,避雷器那是必须有的,接地刀只有在出线柜上有

网友D:
隔离开关--就是可以看到明显的断开点,必须的。

你是区域的进线柜,避雷器和接地开关其实可以不要的。

网友E:
断路器因为带负荷操作容易出故障,不加装隔离开关需要更换时你咋整呢?

整个母线停电???

网友F:
眼见为实............

网友G:
隔离开关--就是可以看到明显的断开点

 顶楼上!!!!

网友H:
隔离开关--就是可以看到明显的断开点!  高压危险啊!

网友I:
隔离开关是用于高压停、送电用的,因为没有隔离开关你不知道是否真的断电,避雷器是用于防止高压设备被雷电击穿,不可以不装

网友J:
呵呵   对 眼见为实

网友K:
隔离开关时维修安全的必要配置

网友L:
隔离开关的作用:

1)分闸后,建立可靠的绝缘间隙,将需要检修的设备或线路与电源用一个明显断开点隔开,以保证检修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隔离开关

2)根据运行需要,换接线路。

3)可用来分、合线路中的小电流,如套管、母线、连接头、短电缆的充电电流,开关均压电容的电容电流,双母线换接时的环流以及电压互感器的励磁电流等。

4)根据不同结构类型的具体情况,可用来分、合一定容量变压器的空载励磁电流。

高压隔离开关按其安装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户外高压隔离开关与户内高压隔离开关。户外高压隔离开关指能承受风、雨、雪、污秽、凝露、冰及浓霜等作用,适于安装在露台使用的高压隔离开关。按其绝缘支柱结构的不同可分为单柱式隔离开关(single-column disconnector)、双柱式隔离开关(double-column disconnector)、三柱式隔离开关(three-column disconnector)。其中单柱式隔离开关在架空母线下面直接将垂直空间用作断口的电气绝缘,因此,具有的明显优点,就是节约占地面积,减少引接导线,同时分合闸状态特别清晰。在超高压输电情况下,变电所采用单柱式隔离开关后,节约占地面积的效果更为显著。

隔离开关在低压设备中主要适用于民宅、建筑等低压终端配电系统。主要功能:带负荷分断和接通线

隔离开关的特点:

1.在电气设备检修时,提供一个电气间隔,并且是一个明显可见的断开点,用以保障维护人员的人身安全。

2.隔离开关不能带负荷操作:不能带额定负荷或大负荷操作,不能分、合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但是有灭弧室的可以带小负荷及空载线路操作。

3.一般送电操作时:先合隔离开关,后合断路器或负荷类开关;   隔离开关断电操作时:先断开断路器或负荷类开关,后断开隔离开关。

4.选用时和其它的电气设备相同,其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动稳定电流、热稳定电流等都必须符合使用场合的需要。

隔离开关的作用是断开无负荷电流的电路.使所检修的设备与电源有明显的断开点,以保证检修人员的安全,隔离开关没有专门的灭弧装置不能切断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所以必须在电路在断路器断开电路的情况下才可以操作隔离开关。

隔离开关的功能:

1.用于隔离电源,将高压检修设备与带电设备断开,使其间有一明显可看见的断开点。

2.隔离开关与断路器配合,按系统运行方式的需要进行倒闸操作,以改变系统运行接线方式。

3.用以接通或断开小电流电路。

一般在断路器前后二面各安装一组隔离开关,目的均是要将断路器与电源隔离,形成明显断开点;因为原来的断路器采用的是油断路器,油断路器需要经常检修,故二侧就要有明显断开点,以利于检修;一般情况下,出线柜是从上面母线通过开关柜向下供电,在断路器前面需要一组隔离开关是要与电源隔离,但有时,断路器的后面也有来电的可能,如通过其它环路的反送,电容器等装置的反送,故断路器的后面也需要一组隔离开关。

隔离开关主要用来将高压配电装置中需要停电的部分与带电部分可靠地隔离,以保证检修工作的安全。隔离开关的触头全部敞露在空气中,具有明显的断开点,隔离开关没有灭弧装置,因此不能用来切断负荷电流或短路电流,否则在高压作用下,断开点将产生强烈电弧,并很难自行熄灭,甚至可能造成飞弧(相对地或相间短路),烧损设备,危及人身安全,这就是所谓“带负荷拉隔离开关”的严重事故。隔离开关还可以用来进行某些电路的切换操作,以改变系统的运行方式。例如:在双母线电路中,可以用隔离开关将运行中的电路从一条母线切换到另一条母线上。同时,也可以用来操作一些小电流的电路。

网友M(2020-05-30):
基础知识,两个开关作用不一样。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