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设计缺陷百例

楼主(2013-05-31):
消防设计缺陷百例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在电气施工图中设计说明未准确阐述联动逻辑关系。
2、在总线制联动系统设计中,消防控制室未考虑手动直接控制主要灭火设备。例如CO2气体灭火系统。
3、消火栓按钮未考虑设计直接启泵线路。
4、在消防联动中,未考虑非消防电源的切断及电梯迫降到底的返馈信号。
5、报警系统仅考虑保护接地,未设计工作接地。
6、消防控制室设置位置不妥。(有的设计在二楼)
7、未考虑消控室供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用的消防电源。
8、未采用有直接手动控制功能的报警产品

规范规定:消防联动控制设备应设有对重要消防联动设备的直接手控制功能,能显示泵启动信号。当消防联动控制设备采用总线控制方式还应至少设有六组直接输出接点
9、在有些二总线报警系统中,未设计短路隔离器。
10、大部分工程在设计时没有考虑设置备用扩音机。
11、在较多工程设计中一些设备间未设置对讲电话。
12、消防联动逻辑编制混乱
 原因:
1)有些设计人员对消防联动逻辑的理解不正确。表现为:水流指示器与火灾探测器及压力开关与门报警后才启动喷淋泵;消火栓按钮及火灾探测器与门报警后启动消防泵;手动报警按钮及火灾探测器与门报警后启动卷帘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GB50166-9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装验规范》条文说明中详细阐明联动逻辑关系。
(1)报警信号:一个探测器报警、水流指示器报警等。
(2)报警确认信号:最可靠的确认是人工确认,也可以用电视监控。在系统设计上,一般用两组探测器或两种不同类别的火灾探测器同时报警后的"与"门信号作为"火灾的确认"方法,条文中的"火灾报警后",是指一个探测器或一个回路探测器报警。"火灾确认后",是指两个探测器报警的"与"门信号发出后。
(3)卷帘门的控制
对于疏散通道上的防火卷帘,应按下列程序控制下降:
a)感烟探测器动作后,卷帘下降至距地(楼)面1.8m;
b)感温探测器动作后,卷帘下降到底;
用于防火分隔的防火卷帘,火灾探测器动作后,卷帘应下降到底。
2)对联动控制系统的布线方式概念不清
消防报警系统与消防联动系统有两种常用的接线方式。
(1)是消防报警系统与消防联动系统合二为一,即在同一回路中既有火灾报警探测器,也有联动消防设施动作的输出模块;
(2)是两系统各自独立,报警回路仅有报警探测器和接受信号的输入模块,而联动回路均为输出模块。
3)对联动控制系统中的"手动"理解不透
《火灾自动报警设计规范》(GBJ-50116-98),要求消防设施,如消防水泵、喷洒水泵、防排烟风机(包括正压风机)除具有上述的功能外还应有硬接线。即在消防设施与消防控制室之间除消防联动控制总线外,还应单设非编码控制线。
4)各设计院防火自审小组的组长或总工程师对消防水、电、暖的施工图未作综合审核。

消防电气系统
1.在一级负荷的供电系统中,二路独立供电的高压单元回路,任一回路故障,其高压侧母联开关应联锁投入,而绝大多数设计此开关均为手动。
2.当一路高压供电而另一路为自备发电机供电的一级负荷系统,当市电高压故障,而自备发电机往往只能靠手动投入到低压侧母线供电,这样就延误了供电时间。
3.消防设备电源箱为双路供电,变电所仅一路高压供电,另一路为自备发电机供电,发电机是通过双投刀开关接入低压母线的。以上3点除对一级负荷的理解有关外,更主要的是,当地供电部门怕影响配电网接线,危及配电网的安全,以及造成自备发电机非同期合闸等。
4.一类高层建筑自备发电,应设有自动启动装置,并能在30s内供电,但多数发电机未设电压监视装置,故只能靠手动启动。这主要是变电所及发电机未设计必要的自动联锁装置,更主要的是一些供电部门不同意自投供电。
5.有些控制箱未设计在消防控制室直接手动启动的引出端子及相应设备。
这主要是因设计人员未设计原理图,同时对重要消防设备应设置直接手动控制装置理解不深所致。
6.有的消防备泵为消火栓系统及喷淋系统共用,致使备泵不能根据系统故障,自行选择投入运行。这些消防给水专业沟通不够及对规范的理解有关。
7.一些控制箱未按《建筑电气安装工程图集》推荐的标准选型而选用老式的XJ01-1控制箱,致使主泵故障,只能去水泵房现场启动备泵。
8.消防控制室无法监视重要消防设施的供电电源,因为消防控制箱未设计电源监视装置。
9.有的重要消防供电回路开关不具备选择性,当启动消防泵时,因启动电流大,控制箱自动开关未跳闸,反而越级跳到电源侧或配电室低压母线侧。当选择标准控制箱时,未很好校核供电系统及自动开关的动作电流(或灵敏度),很易产生负荷倒动作电流大于首端电流,而越级跳闸。
10.水泵、防排烟风机,消防电梯等设备,其供电线路未选用耐火型电缆。
11.楼梯间集中供电的疏散照明灯,在火灾时不能自动点亮。
12.在火灾时继续工作的场所(如配电室、水泵房等)应急照明时间不够,且照度低。

消火栓給水系统
1、消防水池
(1)消防水池的有效容量偏小
对建筑物火灾延续时间、室内消火栓用水量选用错误。老工程改造后,增设喷淋系统,水池容量没有增加。
(2)合用水池无消防专用的技术措施
有些工程的消防用水与生产、生活合用水池,以防止水质变坏;但未设计消防专用措施。合用水池的专用措施常用的有下面图示三种:合用水池的技术措施
(3)较大容量水池无分格措施
消防水池如超过1000m3的消防水池,所对应的建筑危险性或重要性比较大,消防水池有了分格措施后,消防水池清洗期间仍有一半消防水源,确保建筑物的安全。
2、消防水泵
(1)消防水泵流量偏小
消防泵流量偏小不能满足室内消防用水量的要求。
(2)消防水泵扬程偏大
消防泵的扬程偏大对管网工作不利。
(3)一组消防水泵只有一根吸水管
有的工程一组消防水泵只有一根吸水管,当吸水管检修时,整个系统瘫痪。
(4)一组消防水泵只有一根出水管
和消防水泵的吸水管一样,如果一组消防水泵只有一根出水管,就会降低消防系统的可靠性。
(5)水泵出水管上无压力表、无试验放水阀、无泄压阀
消防水泵出水管装有压力表,试验放水阀,在检查站消防泵时,可使消防泵的出水不进入管网,使管网免受超压和水锤的影响。由于发生初期火灾时启动消防泵后管网会超压,且会产生水锤效应,停泵时也会产生水锤效应。出水管上设置泄压阀后能泄压且能减小水锤效应。
(6)引水装置设置不正确
① 吸水管设引水罐,
② 吸水管上设底阀,高位水箱补渗水。在消防工程检测中我们发现有三种不
(7)水泵的吸水管的管径偏小
有些设计选用管径偏小,水泵的流量达不到设计值。
3、增压设施
(1)增压泵的流量偏大
4、水泵接合器
(1)水泵接合器与室外消火栓或消防水池的取水口距离大于40m
(2)水泵接合器的数量偏少
(3)水泵接合器未分区设置
5、减压装置的设置
(1)栓口动压大于0.5Mpa的未设减压装置
(2)减压孔板孔径偏小
有些设计如某办公楼,B2-1F选用减压板为D/d=65/14,启动消防泵后,实测动水压力为0.12Mpa,充实水柱〈10m,不利于灭火。
6、消火栓按钮
(1)消火栓按钮功能不齐
常见错误有4 种类型。
a、消火栓按钮不能直接启泵,只能通过联动控制器启动消防水泵。
b、消火栓按钮启动后无确认信号。
c、消火栓按钮不能报警,显示所在部位。
d、消火栓按钮通过220V 强电启泵。
(2)临时高压给水系统部分消火栓箱内未设置直接启泵按钮
7、消防水箱
(1)屋顶合用水箱无直通消防管网水管
(2)合用水箱无消防水专用措施
(3)消防水箱出水管上未设单向阀。
8、屋顶未设检查用的试验消火栓

楼主: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消防水池(可参见消火栓系统)
2、消防水泵(可参见消火栓系统)
3、稳压系统
(1)稳压泵的选型 许多工程中稳压泵的流量偏大。
(2)稳压泵的位置
 有些设计人员在高位水箱处设置稳压泵,就近接入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立管顶部,此种方式存在的问题是:当喷头受热爆炸后,阀后压力降低,稳压泵启动后,仅能使湿式报警阀后的管网压力升高,故不能开启阀瓣,因此压力开关没有讯号启动喷淋泵。
4、水泵接合器
(1) 水泵接合器的设置
(2) 水泵接合器的设计数量偏少的也较多。
5、减压装置的设置
有些设计人员在设计高层建筑物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未予考虑。
6、湿式报警阀
(1) 湿式报警阀的设置
许多工程在设计报警阀的地点时,考虑不周全。
(2) 供水控制阀
 有些工程在设计时未设置供水控制阀。
7、水流指示器
 水流指示器前应安装信号阀,与水流指示器间的距离不宜小于300mm,大部分工程中均未设计信号阀。
8、末端试验装置
 末端试验装置包括试验阀、压力表、排水管,试验管径不小于25mm。许多工程中末端试验装置管径<25mm,
9、系统联动试验
 末端试验阀打开,压力表读数应不小于0.049MPa,许多工程最不利点放水试验时,压力表读数小于0.049MPa。这是因为设计时未考虑最不利点的动水压力。
10、喷头
宽度大于1.2m的风管腹面下应设喷头。但多数设计单位在工种的会签中遗漏此项。设计人员在设计喷头布置时,除了考虑满足上述规范要求外,还应考虑喷头与大功率发热灯具和通风管风口的距离不应过近,以免系统运行后出现喷头被大功率发热灯具散发的热量引起误动作喷水;当喷头离送风口太近喷水灭火时,喷出的水被从通风管风口出来的风吹离正常洒水范围。所以设计人员在喷头布置设计时就应与其它专业设计人员共同会商。
11、消防水箱
(1)、(2)、(3)、(4)点可参见消火栓系统
(5)在消防水箱出水管处设置的止回阀与水箱底的垂直距离太小(通常不足 1m),使放水试验时,水流指示器不能报警。
12、泄压阀
某些工程在水泵的出水管上未装设泄压阀。
13、固定托座和固定支架
 设计人员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的同时计算出荷载,并依据此值设计出配水立管底部的专用承重托座,且同时还应会同建筑结构专业的设计人员验算建筑结构部件能否承受此托座传递过来的荷载
14、套管与所穿管道间隙密实填料的选择
设计人员在设计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就应把套管填充材料选定下来。选择玻璃纤维布代替石棉作套管间隙填充材料较好。
15、压力开关水力警铃误报警 ,有些误报问题往往是因为设计原因造成的
(1)直接由市政水作稳压
 由于市政水压力波动大,而湿式报警阀本质上是一只止回阀,只允许水单方向流动。当市政水处于低压时,湿式报警阀处于关闭状态,那么在市政水压力升高,P1F1>P2F2时湿式报警阀即打开,引起误报。
(2)采用稳压泵稳压。
如果稳压泵补水平缓,始终使阀瓣小角度开启向管网补水,即不会发生"误报"。如果补水速率过大,一开始补水,阀瓣就冲至大角度开启,即发生误报。
(3)设置增压泵系统 增压泵增压引起误报的原因与稳压系统相同。

楼主:
泡沫灭火系统
1、泡沫混合液支干管道控制阀距储罐偏近,且不易操作。
2、混合液管道上未设置泡沫栓
3、计算混合液数量未泡沫消火栓用量和管道容积考虑在内
4、管网最低处未设置泄放装置
5、路最高部位未设置自动排气阀

气体灭火系统
1、灭火强度及灭火剂量无准确计算书
2、对围构物件的抗压强度考虑较少
3、对防护区的分隔要求考虑较少
对于三层设置的防护区,对吊顶以上及地板下的防护区的分隔应按照大空间(天花板以下部分)的要求进行严格分隔。对于单层喷头布置:吊顶以上部位的分隔规范尚未明确规定,要看灭火剂量的设计量是否考虑到吊顶以上部分的空间。
4、对探测器的组合布置考虑较少
对于地板下的探测器由于空调送风后气流的影响,故探测器应向上安装。
5、气体灭火系统的联动问题
系统设计时未考虑相应的联动控制,关闭开口,停止风机等功能。
6、气体灭火场所排烟联动控制
气体灭火实质是在被保护区内释放灭火气体,浓度达到一定值后扑灭火灾。显然,气体灭火场所在火灾时,应为封闭场所,除应关闭门窗及通风设施外,排烟设施也不能开。这与一般灭火场所是不同的。
现代建筑中,有许多采用了玻璃幕墙等固定窗扇的建筑,有些是以洁净防护等功能要求而设计的封闭性建筑,其中有些房间属设置机械排烟设施的场所,有些又属设置气体灭火装置的场所。显然,就出现了在气体灭火场所设置的排烟设施,若对规范不加以分析,要求在发生火灾时应联控开启排烟设施;这样做,从灭火实效看是不合理的。因此,对规范使用的场所设计时要具体分析。

防火分隔系统
1、用于疏散通道上的防火卷帘两侧未设置火灾探测器组,且两侧未设置手动控制按钮。
2、疏散通道上的防火卷帘没有按下列程序自动控制下降(设计中防火卷帘门一般一步降到底)
(1)感烟探测器动作各卷帘下降距地(楼)面1.5~1.8m。
(2)感温探测器动作后,卷帘下降到底。
3、用作防火分隔的防火卷帘,火灾探测器动作后,卷帘没有下降到底。
4、同一防火分区内用作防火分隔的防火卷帘,火灾探测器动作后,多樘卷帘没有群降。
5、防火卷帘控制装置未采用消防专用电源供电。 防火卷帘动作后的反馈信号在消防控制室内不能显示。
6、单片式卷帘未加水幕保护。

防排烟系统
1、机械排烟系统的排烟量偏小,机械防烟系统的正压送风量偏小。
2、高层建筑的不具备自然排烟条件的防烟楼梯间、合用前室未设机械防烟设施。
3、建筑高度超过50m的一类公共建筑和超过100m的居住建筑的楼梯间及前室采用自然排烟,而未设机械防烟设施。
4、设置机械排烟的地下室未设置送风量不小于排烟量50%的送风系统。
5、地下室机械排烟系统的排烟口与排风口不能联动切换。
6、排烟口、送风阀打开不能联动风机启动。
7、通风、空调系统的风管穿越防火分区、穿越通风空调机房及重要的或火灾危险性大的房间隔墙和楼板处未设防火阀。
8、厨房、浴室、厕所等垂直排风管道,未采取防火回流的措施,未在支管上设置防火阀。这一点是许多设计人员经常疏忽的地方。
9、防排烟风机远程不能停止,并未设手动直接控制,原有的大部分工程防排烟风机远程控制均能启动,但远程停止不能实现。
10、同一楼层的几个送风阀(排烟口)的反馈信号不应并接应串接。
11、排烟风机入口处和在排烟支管上未设排烟防火阀,排烟防火阀未与排烟风机联锁,能自动关闭的排烟防火阀。另外为了阻止烟火的垂直蔓延,也为了不使烟火蔓延到排烟风机所在层(通常在顶层),在排烟风机入口处应装自动关闭的排烟防火阀。
12、送风口设置位置偏高,排烟口设置位置偏低。
13、一类高层建筑和建筑高度超过32m的二类高层建筑的建筑面积超过100m2的地下室未设机械排烟系统。
14、一类高层建筑和建筑高度超过32m的二类高层建筑的无直接自然通风,且长度超过20m的内走道或虽有直接自然通风,但长度超过60m的内走道未设机械排烟系统。
15、正压送风系统的新风入口设置位置不当。排烟出口应加接一段风管,使排烟出口高出送风系统的新风入口。为防止意外,有必要在送风机入口设感烟探测器与送风机联锁,一旦有烟气侵入,送风机要立即停止运行。
16、高层建筑的裙房部分不具备自然排烟条件的前室(或合用前室)不宜设置局部机械排烟设施,应设置局部正压送风系统。
17、防排烟间前室的正压送风系统应在其加压风机的吸入管上设置止回阀或与风机开启连锁的电动阀;中庭的机械排烟系统也应在排烟风机的吸入管上设置止回阀或设置常闭排烟阀(排烟防火阀联动时打开)。
18、防烟楼梯间和合用前室共用同一加压送风系统,在通向合用前室的支风管上未设压差自动调节装置。
19、防排烟风机设计位置不当。
20、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吸入口未设置止回阀或与风机联锁的电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