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安全用电 科学用电

楼主(2013-05-31):
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年来只在电流方面做了保护,也就是用漏电流保护器做漏电保护开关,保护人体触电事故;用空气开关做过负荷保护开关,保护电线线路的安全,实际就是限制用电的功率;这些都可以自主可控的,比方说,用电线路的电线小,那么大功率的电器就不用或不同时用;

而在电压方面至今没引起重视/至今也没做任何处理,原因有二:一是好多人认为装了漏电保护器和空气开关就什么都搞定了,就万事大吉了,这是误区,漏电保护器和空气开关根本就不起超压/过压/欠压保护的作用;二是好多人不知道超压/过压/欠压的严重性,简单说:

首先要知道超压/过压/欠压是怎么产生的,超压一般是因为:1.人为的断开中线(地线),比方说电线被盗;2.超负荷用电的导致中线(地线)烧断或接触不良的;3.用电设施偷工减料/加上原材料器件本身品质低劣所导致的;4.还有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等等,都会使电压飙升到380V左右;有谁能保证电器不被烧坏/烧毁而引发电器火灾呢;

过压/欠压一般是因为用电设施的不匹配和用电量的猛增猛减等因素导致的,都会使电压不同程度的偏离正常值,所有电器设备在使用时最忌电网电压过高过低;电器都有一个额定电压,如果超出这个电压就超出了电器的绝缘强度和耐压值,电器会因此发热、击穿而烧坏甚至起火,这是众所周知的;

当电压很低时,电机类的电器不能正常运转,如(如冰箱、空调等)就会工作在赌转状态,此时电流是原来的好几倍。有些继电器由于电压过低通电不能吸合,造成线圈电流增加也会烧坏电器。

所以,电压是不能由你自主控制的,叫非可控的;

希望大家能理解.

安全用电,科学用电,把非可控的超电压/过电压/欠电压变成可控的;才能把安全用电,科学用电落到实处.

安全用电常识:
停电再来电/频繁停电也佷容易烧坏电器/或电器火灾(例:上海商学院火灾事故),所以不管何时何地用电时如遇停电,都要断开电源;来电时不要急于用电,要确认电压在正常范围内才能安全用电;还有要根据电器的不同特性,确定开机用电的时间(比方说:冰箱/空调断电后不能马上开启,至少要300秒后才能开启,且电压要在正常范围内).所以, 停电再来电的处理/开机延时时间的处理/确认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等都应该纳入安全用电,科学用电的范畴.

网友A:
学习了我抢沙发咯!是要注意的问题啊!

网友B:
停电再来电的处理/开机延时时间的处理/确认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等都应该纳入安全用电,科学用电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