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二孔三孔插座!

楼主(2013-05-31):
纠结的二孔三孔插座!

使用二孔三孔插座时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是不允许同时使用呢还是插座设计缺陷?

网友A:
下面出插头是10A的,那插座也是10A的,应该是不给使用的。可实际下面的那个插头的工作电流一般不到2A,当然你接电暖器就不一样了哦。

网友B:
我还用过那样的插座,三孔在上面,二孔在下面,三孔插头插上就挡了下面二孔,真不知设计者怎么考虑的。

网友C:
设计初衷是三孔二孔单独使用,或者说两者都能使用,但不保证同时使用。

网友D:
估计是设计者家里只有冰箱没有空调、只有电磁炉没有电饭锅。。。

网友E:
到底是插座小了,还是插头大了,纠结啊!

网友F:
这问题,经常碰到.

网友G:
想必大家都用同感。。。

网友H:
两个插头都是10A的当然不给你插,用个5A或3A两眼的就能插。设计好的。

网友I:
购买 ABB德逸系列5孔插座面板就没这困扰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两个插头都是10A的当然不给你插,用个5A或3A两眼的...

 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