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这样用二极管

楼主(2013-05-31):
我有条发热丝(AC220V 100W)功率有些偏大,想减小一半,能否在发热丝一端串接一个二极管?如果可以的话,二极管选择需要符合什么参数(例如电流、电压之类)?另外在网上查到二极管的型号有普通整流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普通硅整流二极管,等等,像我上面提的情况应该属于什么情况?

网友A:
我认为可以,用普通整流二极管就可以,主要考虑耐压和电流。用1N4007就可以1000伏1A。保险选1N5408。1000伏3A。

网友B:
要不省事点,把发热丝截断,用一半来加热好了。

网友C:
 没有玩用将加热丝上加装 二极管的,这样危险还是建议再买个加热丝吧

网友D:
原理上应当可以,1楼说明了二极管的选型。

网友E:
用二极管是可行的,2楼的方法不行,这样反而增加功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二极管是可行的,2楼的方法不行,这样反而增加功率。

我们曾经串过钠灯镇流器!

网友G:
国产半导体器件的命名方法
二极管的型号命名通常根据国家标准 GB_249 — 74 规定,由五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用数字表示器件电极的数目。
第二部分:用汉语拼音字母表示器件材料和极性。
第三部分:用汉语拼音字母表示器件的类型。
第四部分:用数字表示器件序号。
第五部分:用汉语拼音字母表示规格号。

日本半导体器件的命名方法
日本半导体器件命名型号由五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用数字表示半导体器件有效数目和类型。1表示二极管,2表示三极管。
第二部分:用 S 表示已在日本电子工业协会登记的半导体器件。
第三部分:用字母表示该器件使用材料、极性和类型。
第四部分:表示该器件在日本电子工业协会的登记号。
第五部分:表示同一型号的改进型产品。

网友H:
可行用普通整流二极管

网友I:
如果你把电热毯的调温开关拆开看看,就不会有这个提问了,记住双人电热毯的功率就是100瓦,如果楼主确定是100W不是1000W的,那么直接用电热毯调温开关就行了。

如果是1000W可以用10A以上的二极管就行了。记住,串接了二极管后,只是平均电流下降,正向峰值电流还是一样大的。

不过,现在可以用双向可控硅做个调压的,很简单,而且可以大范围无极调压。电流10A以上的很容易买到的。

网友J:
 减小功率是可行的,但是串入二极管后发热丝的功率就只有原功率的四分之一了。

网友K:
IN4007就可以胜任

网友L:
IN4007就行了

网友M:
电热毯,电吹风就是串的二极管,1N5408

网友N(2013-07-09):
在发热丝一端串联一直二极管方案是可行的。但需注意以下几点:

1保证你的100W电热丝额定电流(你的100W电热丝I=P/U=100/220=0.46A).

2满足你所要求的50W功率。

根据以上两点注意事项:你的电热丝经计算直流电阻为218欧姆计算方法如下:

据单相半波整流系数为0.45,加在电热丝上的实际电压为:U=0.45X220=99V

电热丝电阻R=U/I=99V/0.46A=215欧姆;

此时你的电热丝经串联二极管接入220V电源后实际消耗功率为:P=I2*R=0.46*0.46*215=46W;

所以你可以将你的电热丝用万用表电阻档量出215欧姆一段(你的100W电热丝电阻经计算为

R=U2/P=220*220/100=484欧姆),剩下的剪短不要即可。

网友N:
不好意思,发帖时忘记帮你选二极管型号了,二极管选用1N5408即可(安全系数高)14楼

网友O:
串入二极管为什么可以减小功率,求教!!!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串入二极管为什么可以减小功率,求教!!!

因为电流只能通过原来的一个半波。

网友P:
引用 网友P:
回复内容:对: 网友O  串入二极管为什么可以...

P=I平方R,减小了四倍。

网友Q:
引用 网友B:
要不省事点,把发热丝截断,用一半来加热好了。

 开玩笑呢?你让他把110V的电热丝接到220V电源上?

网友Q:
串二极管的方法不仅仅用在电加热上,在不需要高亮度照明的环境,白炽灯串联二极管,可以降低亮度、节电和延长灯泡寿命。我84年新搬一住房,92年搬出,在一个25W白炽灯上串了二极管,夜间照明时正合适,在二极管上并联一个开关,短路二极管,灯泡就是正常亮度。这个灯泡用了8年没坏,现在还有呢。

网友N:
对于16楼所提为啥串入二极管为什麽可以减少功率,原因如下:

串入一只二极管,电路结构为半波整流。半波整流系数为0.45,Uz=0.45*U=0.45*220=99V.所以加在电炉丝上的电压只有99V了。而功率P=U2/R,根据公式可见,在电阻不变的情况下,加在电炉丝上的电压由由原来的220V变为现在半波整流后的99V,根据P=U2/R计算,功率当然要降低了。这是电工原理最基本的道理,丝毫不容置疑。

至于电压降与功率降是有比例的如下说明:

P1=U1平方/R  P2=U2平方/R此时如果将P1与P2相比例即:

P1/P2=U1平方/R/U2平方/R=U1平方/R*R/U2平方=U1平方/U2平方,如果电压由220V降为110V则:

P1/P2=U1平方/U2平方=220*220/110*110=48400/12100=4/1。

由此可见:电压降一半,功率将降为原功率的四分之一。这是电工原理,不容置疑。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串二极管的方法不仅仅用在电加热上,在不需要高亮度照明的...

 呵呵 同意,有实践证明过的,以前的宿舍楼道的灯总是坏,由于宿舍的电源是在车间引的,受电容柜的影响220v的单相电总是超高 有时能达到260V左右,楼道的灯基本上不到一周就坏了,后来我师父说在开关处串联一个整流二级管,接上后灯的亮度下降了,用眼也可以看出灯泡发出的光在闪,是因为电压降为原来的一般,频率也降了一半!但确实挺实用的,也用到现在了有五六年了!同时在这里谢谢我的师父!没有您当年的教诲,不会有现在的我,您辛苦了!

网友S:
还是再串接一根加热丝吧!

网友T(2013-08-09):
引用 网友N:
在发热丝一端串联一直二极管方案是可行的。但需注意以下几...

  如果把电阻丝,弄断功率怎么会降呢?

网友T:
引用 网友N:
在发热丝一端串联一直二极管方案是可行的。但需注意以下几...

 P=U的平方除以R

   你不要误到人家

网友U(2013-11-11):
1n4007,就行。

网友V:
引用 网友E:
用二极管是可行的,2楼的方法不行,这样反而增加功率。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对于16楼所提为啥串入二极管为什麽可以减少功率,原因如...

在电子报曾经有过这个讨论,在纯电阻负载中,220V串二极管的时候,功耗是原来的一半

网友W:
减小功率是可行的,但是串入二极管后发热丝的功率就只有原功率的四分之一了,不是一半。

网友X:
不是一半吗?为何要四分之一?明明任何什么电流电压功率波形都是少了一半。假设负半周没有电压电流了。那么正半周还是有电压电流的呀。我置疑的地方是,不整流的波形上下都有,整流之后的波形,就是下面没有了。大小都是一样的。是如何用公式的方式说明这个道理呢?

1N4004是400伏的,也可以的。

网友Y:
挺好的解释、  受用了、

网友Z:
功耗底是一半还是1/4?

网友AA:
好帖子,大家讨论讨论,我也是弄不明白---功耗底是原来的一半还是四分之一?

网友AB:
可以实现,二极管的选择要注意两个参数:

反向击穿电压——这个参数必须>220/0.707。

最大功率——这个参数必须>电加热额定电流×0.7×1.5。

网友AB:
引用 网友X:
不是一半吗?为何要四分之一?明明任何什么电流电压功率波...

呵呵,当然是一半,而不是四分之一,说四分之一的人,是混淆了概念而已。

P=UI,其中电压为常量,电流为时间相对量,标准的电流定义是每秒流过截面的电荷。所以,电压电流相乘得出的功率也具备时间属性。如果将其中的U拿出来单说,根据欧姆定律就有U=IR,将这个带入前面的功率计算公式中,就有了P=I*IR。

当电路中串接了二极管时,正弦波负半轴将被二极管截止而不会形成电流,没有回路电流,电阻自然也没有意义了。有意义的一部分P=I*IR,没意义的部分P=0,两部分的作用时间基本相等,因此被除以2的其实是这个公式当中隐藏的时间函数,因为两边的时间量完全相同所以被消去了,于是加了二极管之后公式的变化应该是P'=(I*IR)/2。

认为功率为原功率四分之一的人,只是把电流降低到1/2,而忽略了电阻的变化,

             即P'=(I/2*I/2)*R。

按照这个思路的电路,应该是将工作电流降低1/2,加热器电阻保持不变,且电路需要一直导通,这显然与楼主的描述是不符的。

网友AC:
二极管串联到22V照明电路,白炽灯100w  60w  选用1N4004行不?新手求

网友I:
引用 网友AB:
回复内容:对: 芳季  不是一半吗?为何要四分之一?明...

网友AD(2013-12-23):
串接二极管,功率应该是减小到四分之一。

网友AE:
我不明白,不过看到过电热毯原理图是常温上可是一个二级管和阻丝串,高温的不串

网友AF:
P=U2/R  串接二极管,电压降大约一半  现在 P=U2\4/R.电阻不变,所以,功率降为原来的四分之一

P=UI,功率减为1/4,电压减为约1/2,电流就减为1/2,查二极管参数,看额定电流值大4倍以上即可《电炉丝有冷态冲击电流》

看来,基础知识有待提高啊!!!!!!

网友AG:
引用 网友G:
国产半导体器件的命名方法二极管的型号命名通常根据国家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