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的变频器如何备份参数?

楼主(2013-05-31):
  刚刚有个群的朋友问,ACS510的变频器如何备份变频器参数,查找说明书,答如下:

510---参数备份操作的一般步骤是:
1. 在主菜单中选择 PAR BACKUP (参数备份)。
2. 按下 UP/DOWN (上/ 下) 键,选择所要的选项。
3. 按下 ENTER (进入)键。
开始传送参数。在传送过程中,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完成的比例。
4. 按下 EXIT (退出)键返回输出模式。

注意! 这个选项将所有参数写入变频器,包括电机参数。此功能仅在恢复传动时使
用,或将参数复制到另一个完全相同的系统中。
• 仅下装应用程序 – 将部分设置参数复制到控制盘中。不予以复制的参数包括内部
电机参数、参数9905…9909、 1605、 1607、 5201,以及参数组 51 和53 中的参
数。这个选项用于将参数复制到一个相似的系统中 – 传动和电机不需要完全相同。
• 下装用户设置 1 - 将用户自定义参数设置1 (用户设置并存储在参数 9902 APPLIC
MACRO (应用宏)中) 复制到传动中。
• 下装用户设置 2 - 将用户自定义参数设置2 复制到传动中。

网友A:
要用它的操作盘 按照说明书 就可以把配置备份到操作盘了  然后用这个操作盘去下载到其他的变频器上 我反正是这样弄得

网友B(2018-05-05):
学习中.偷学中,哈哈

网友C(2020-04-20):
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