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调试步骤

楼主(2013-05-31):
一、 对于440变频器的调试应首先确认变频器的一些初始状态,在确认好电动机与变频器的连接后,利用内控先用操作器来控制电动机转动,首先需要设置以下参数:P0003=3,P0700=1,P1070=1050。设置完成后,可以把操作权交给操作器来手动操作。

二、 在第一步顺利完成后,应首先对电动机做快速调试,只有在这种模式下才可输入电机参数,而做好快速调试有利于变频器对电机参数的计算与优化,但快速调试的前提是变频器的另一端是空电机,如联有机械部分有可能造成变频器对电机模型计算的不准确,快速调试步骤如下:
P0003=3     P0004=0     P0010=1(启用快速调试)
P0100=0     P0205=0     P0300=1
P0304=电动机额定电压   P0305=额定电流          P0307=额定功率
P0308=功率因数         P0310=额定频率          P0311=额定转速
P0335=0     P0640=过载倍数         P0700=2(选择命令源)
P1000=2     P1080=0     P1082=50
P1120=10       P1121=10               P1135=5
P1300=0线性V/F控制    P1500=0                P1910=1
P3900=1

三、 快速调试过后根据电机有无编码器还有变频器所控制的电机的数量来选择对电机的控制方式(P1300)。再把P1070设置为755,也就是选择由模拟量输入1来控制电机的速度给定,根据操作台电位计的实际情况来选择端子上的ADC1与ADC2两个开关,0-10V打成OFF,0-20mA打成ON。如果选择第5口数字输入DIN1为给定允许的话,将P0701=1,选择有了速度给定后电机的运行方式为接通正转,这样就实现了变频器速度的远程控制。

四、 对于点动的控制应首先根据设计中点动所对应的数字输入的端口,来选择P701-P708之间所对应的数字输入的端口的参数,例如:端子的7和8口为正点与反点,应把P703=99(BICO参数化),P704=99(BICO参数化),将P1055=722.2(正点动使能),P1056=722.3(反点动使能),这样就可以通过外控来控制点动了。通过改变P1058与P1059可改变点动的频率值,而改变P1060与P1061可改变点动的响应时间。

五、 模拟量输出口(功能图8000):输出类型为0-20mA。选择P0771(0)=27,(第一组参数,将其修改为27)则将模拟量输出1选择为电流表模式,通过改变P2002的数值来修正电流表。将P0771(1)=21,(第二组参数选择为21)则将模拟量输出2定义为转速表,通过改变P2000来确定转速表的范围,默认为50Hz,而一般的变频器调速均为0-50Hz,所以采用默认值即可。

楼主:
谁手上有MM440的,可以拿去试试~~~~~~~

网友A:
之前接触到mm440但是没深入过,大部分都是三菱的fr系列的。希望可以学习学习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