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电流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3-05-31):
一、钳形电流表的使用方法:

1、首先正确选择钳型电流表的电压等级,检查其外观绝缘是否良好,有无破损,指针是否摆动灵活,钳口有无锈蚀等。根据电动机功率估计额定电流,以选择表的量程。

2、在使用钳形电流表前应仔细阅读说明书,弄清是交流还是交直流两用钳形表。

3、由于钳形电流表本身精度较低,在测量小电流时,可采用下述方法:先将被测电路的导线绕几圈,再放进钳形表的钳口内进行测量。此时钳形表所指示的电流值并非被测量的实际值,实际电流应当为钳形表的读数除以导线缠绕的圈数。

4、钳型表钳口在测量时闭合要紧密,闭合后如有杂音,可打开钳口重全一次,若杂音仍不能消除时,应检查磁路上各接合面是否光洁,有尘污时要擦拭干净。

5、钳形表每次只能测量一相导线的电流,被测导线应置于钳形窗口中央,不可以将多相导线都夹入窗口测量。

6、被测电路电压不能超过钳形表上所标明的数值,否则容易造成接地事故,或者引起触电危险。

7、测量运行中笼型异步电动机工作电流。根据电流大小,可以检查判断电动机工作情况是否正常,以保证电动机安全运行,延长使用寿命。

8、测量时,可以每相测一次,也可以三相测一次,此时表上数字应为零,(因三相电流相量和为零),当钳口内有两根相线时,表上显示数值为第三相的电流值,通过测量各相电流可以判断电动机是否有过载现象(所测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值),电动机内部或(把其他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叫做电源)电源电压是否有问题,即三相电流不平衡是否超过10%的限度。

9、钳形表测量前应先估计被测电流的大小,再决定用哪一量程。若无法估计,可先用最大量程档然后适当换小些,以准确读数。不能使用小电流档去测量大电流。以防损坏仪表。

二、使用钳形电流表的应注意以下几点:

1、在高压回路上测量时,禁止用导线从钳形电流表另接表计测量。测量高压电缆各相电流时,电缆头线间距离应在300mm以上,且绝缘良好,待认为测量方便时,方能进行。

2、观测表计时,要特别注意保持头部与带电部分的安全距离,人体任何部分与带电体的距离不得小于钳形表的整个长度。

3、测量低压可熔保险器或水平排列低压母线电流时,应在测量前将各相可熔保险或母线用绝缘材料加以保护隔离,以免引起相间短路

4、使用高压钳形电流表时应注意钳形电流表的电压等级,严禁用低压钳形表测量高电压回路的电流。用高压钳形表测量时,应由两人操作,非值班人员测量还应填写第二种工作票,测量时应戴绝缘手套,站在绝缘垫上,不得触及其它设备,以防止短路或接地。

5、 钳形电流表测量结束后把开关拔至最大程档,以免下次使用时不慎过流;并应保存在干燥的室内

6、当电缆有一相接地时,严禁测量。防止出现因电缆头的绝缘水平低发生对地击穿爆炸而危及人身安全。

 7、钳形表测量时,旁边靠近的导线电流,对其也有影响,所以还要注意三相导线的位置要均等。
8、维修时不要带电操作,以防触电。

网友A:
很好基础知识分享

网友A:
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很值得我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