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我用的是常闭开关。DZRN回原点时老是用的S2的爬行速度。在程序里怎么把常闭改成常开啊。谢谢了。

楼主(2013-05-31):
信捷PLC我用的是常闭开关。DZRN回原点时老是用的S2的爬行速度。在程序里怎么把常闭改成常开啊。谢谢了。就是不换感应开关的前提下怎么用DZRN先用S1的速度回原点,碰到开关时是S2的速度。。谢谢啊。。。。。。最好能上图啊。感激不尽。

网友A:
程序里面好像不能改吧,只能换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面好像不能改吧,只能换开关了

我见人家写过。不用换的。就是不知道用那个命令

网友B:
用ZRN指令的话还是需要你换开关的,不换开关的话你可以用一些发脉冲指令完成回原点动作

网友C:
由于你用的开关和程序不符合,你可以设置s3输入开关量设置为负,如下操作:

网友D:
用辅助继电器转换一下信号即可。

假设你原来的近点开关信号是接的X0输入点,

你把原来的程序中的X0常闭点输出成M0,也就是M0的状态和X0的状态是相反的,

然后把程序DZRN K1000 K2000 Y0 X0改为

LDI X0

OUT M0

DZRN K1000 K2000 Y0 M0即可

网友E:
驱动器里可以改的啊

你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F:
ZRN是直接回原点的,我也是前几天刚学的,楼上的说的很清楚,多看一下书

网友G(2017-08-17):
引用 网友D:
用辅助继电器转换一下信号即可。假设你原来的近点开关信号...

das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