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L02 通过交换机与威纶MT8100I触摸屏以太网无法连接

楼主(2013-05-31):
接了一个工程 客户需要触摸屏  三菱plc  L02  通过交换机与威纶MT8100I触摸屏 现在是不经过交换机也无法和触摸屏链接 求大神指导,感激~~

参考了别人的做法但不成功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失败的方法是

网友A:
这个没玩过,不过IP地址的子网要设定的啊,一般是设定255.255.255.0。

然后通过交换机的,IP要根据交换机的来设定。

网友B:
第一、网线问题。

第二、PLC与屏各自的通讯设置问题,

建议你打威伦通技术热线问下,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2014-01-10):
那个触摸屏我没有用过,我猜一下,那个你在触摸屏编程的连接设置对吗?

网友D(2016-05-03):
建议拨打厂家的服务热线具体咨询下,

网友E(2016-06-18):
今天我也在试验这个,也是没有成功,请问下你最好是怎么解决的呢?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F:
我知道,可惜公司电脑截不了屏。

设置好PLC的内置以太网参数

设置好HMI以太网

HMI上的地址要修改正确

我设置的是

PLC:192.168.1.100

HMI:192.168.1.120

网友G(2016-09-28):
直接网线与交叉网线的关系,以后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H:
直接还是交叉网线?  IP地址还像设置的不正确   以前我用的工控机跟MT8100以太网通讯 触摸屏设置的是192 168 1 100  工控机设置的IP是  192 168 1   101   希望对你有借鉴  你试试看

网友I(2016-11-08):
这个没有必要纠结,直接打电话问维纶厂家,让他们给你发个通讯手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毕竟谁的东西谁最熟悉

网友I:
你子网掩码怎么不设?

子网掩码的作用就是用来判断任意两个IP地址是否属于同一子网络,这时只有在同一子网的计算机才能"直接"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