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轴出现裂纹、断裂或弯曲现象怎么办?

楼主(2013-05-31):
  电动机转轴出现裂纹,不一定非换上新轴不可。如果横向的裂纹不超过轴径的15%,纵向的裂纹不超过轴长的10%,可用堆焊法修补,车平后即可继续使用。如果裂纹达到一定程度或轴断裂,影响电动机的安全运行,则应换上新轴。换轴时应仔细测量原轴尺寸,绘制加工图,并正确选用材质。国产小型电动机的转轴一般用35获45号钢制成,大、小型电动机的转轴材质应按产品说明书或通过化验原轴成分来确定。

  如果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轴弯曲,会使轴承受到外部压力,严重的弯曲会产生扫膛现象,甚至使电动机转子不能在定子内腔中旋转。

  通常,可将轴卡装在车床上,用千分表来检查,把轴的一端置于卡盘上找正并卡紧,另一端用顶尖顶住,将千分表放在需要检查的部位上,然后用手缓慢地盘动卡盘,通过表头就可以直接看出轴的弯曲程度。若轴的弯曲程度每米不超过0.1毫米,且全长的弯曲程度也不超过0.2毫米,一般不需要矫正;若弯曲程度稍稍超过上述值,可在压力机上将轴矫直;若弯曲程度较大,可在弯曲部位的表面均匀堆焊,然后在车床上将其加工到原来的尺寸;若弯曲程度很大,则须用相同材质重车一根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