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我家网络IP是静态还是动态?

楼主(2013-05-31):
   在学习一下 MCGS 网络版组态软件, 在联网中提到一个网络 IP 地址是动态还是静态的问题?

    如何知道我家电脑的使用的 IP 地址是静态还是动态?  动态ip要怎么弄到静态? 它们是同一类网络, 什么是网络类型?

    我家用的几年了是拉的中国移动2M 网络的,这个 IP 是什么?

网友A:
静态ip你测多少次都是一组数,动态的是变化的。你可以在网上查

网友B:
静态IP在TCP/IP是一组固定的数字,而ADSL则是动态的

网友C:
如果在局域网内,你自己定义网段IP就好了~,

如果需外网访问需用花生壳等之类的域名服务商提供一个域名绑定你内网路由器,然后IP映射到外网。

楼主家的IP是动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局域网内,你自己定义网段IP就好了~,如果需外网...

  哦, 对,我现在就是想在做一个外网访问我家电脑的 MCGS 网络版软件

网友D:
一般的ADSL宽带都是动态IP地址!

网友E:
家用的谁给你静态啊???话说静态IP都是要另外花大价钱买的。。。比如各种网站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