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转速不稳怎么办?

楼主(2013-06-01):
   直流电动机转速不稳,一般是以下两方面的原引起的,可分别采取措施予以处理:

(1)电源电压波动或控制系统的参数调整不当,使电动机的转速时快时慢,严重时甚至引起电机振荡。处理的方法是:注意测试电枢回路、励磁回路的电源电压有无变化,若电源电压波动较大,应首先排除电源故障。电源电压的波动常与调速系统的参数调整不当有关,应根据具体情况,将有关参数调整好。

(2)电动机的内部故障,如电刷偏离中心线位置,串励绕组、换向极绕组的极性接反,使电动机的负载发生变化,造成转速波动较大。处理方法是:注意检查校正电刷的中性线位置,检查各绕组的连接线极性是否正确。同时也要观察电刷下有无火花,电枢电流有无明显变化,以便全面分析判断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