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绕组匝间短路有何危害?怎样处理?

楼主(2013-06-01):
  变压器绕组匝间短路,一般是由于绕组制造或修理过程中存在缺陷,以及在运行中绕组绝缘棒损坏而发生的。匝间短路会引起绕组内的电流增加,因而导线温度升高,结果损伤绝缘,甚至使绝缘燃烧又引起电流继续增大,导致故障进一步扩大。此外,匝间短路还可能使熔化的金属(铜或铝)飞溅,伤及邻近的线匝或其他相绕组。

  匝间短路的现象是:变压器异常发热,有时带有特殊的咝咝声,电源侧电流有某种程度的增高,变压器绕组各相的电阻不同,但差值很小,所以用兆欧表不能测出绕组匝间短路故障。为了确定匝间短路部位,通常可在绕组上加10-20%额定电压,此时向外冒烟的地点即为匝间短路部位。

  通常,发生匝间短路的绕组应予以更换或恢复绕组原有的绝缘。更换绝缘时,拆下上部轭铁,换下烧损的绕组;如果绕组是分段的,只换下受伤的一段或几段即可。

  检修时还应仔细检查邻近各相绕组,除去溅上的金属渣,必要时应加强焊接处的绝缘,并涂以1154号漆。

网友A:
属于很严重的故障,后果是很恐怖的!轻者一声闷响,重者爆炸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