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维修与排故技术

楼主(2013-06-01):
1.常见电气故障分类
  数控机床的电气故障可按故障的性质、表象、原因或后果等分类。
  (1)以故障发生的部位,分为硬件故障和软件故障。硬件故障是指电子、电器件、印制电路板、电线电缆、接插件等的不正常状态甚至损坏,这是需要修理甚至更换才可排除的故障。而软件故障一般是指plc逻辑控制程序中产生的故障,需要输入或修改某些数据甚至修改plc程序方可排除的故障。零件加工程序故障也属于软件故障。最严重的软件故障则是数控系统软件的缺损甚至丢失,这就只有与生产厂商或其服务机构联系解决了。
  (2)以故障出现时有无指示,分为有诊断指示故障和无诊断指示故障。当今的数控系统都设计有完美的自诊断程序,时实监控整个系统的软、硬件性能,一旦发现故障则会立即报警或者还有简要文字说明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结合系统配备的诊断手册不仅可以找到故障发生的原因、部位,而且还有排除的方法提示。机床制造者也会针对具体机床设计有相关的故障指示及诊断说明书。上述这两部分有诊断指示的故障加上各电气装置上的各类指示灯使得绝大多数电气故障的排除较为容易。无诊断指示的故障一部分是上述两种诊断程序的不完整性所致(如开关不闭合、接插松动等)。这类故障则要依靠对产生故障前的工作过程和故障现象及后果,并依靠维修人员对机床的熟悉程度和技术水平加以分析、排除。
        (3)以故障出现时有无破坏性,分为破坏性故障和非破坏性故障。对于破坏性故障,损坏工 件甚至机床的故障,维修时不允许重演,这时只能根据产生故障时的现象进行相应的检查、分析来排除之,技术难度较高且有一定风险。如果可能会损坏工件,则可卸下工件,试着重现故障过程,但应十分小心。
  (4)以故障出现的或然性,分为系统性故障和随机性故障。系统性故障是指只要满足一定的 条件则一定会产生的确定的故障;而随机性故障是指在相同的条件下偶尔发生的故障,这类故障的分析较为困难,通常多与机床机械结构的局部松动错位、部分电气工件特性漂移或可靠性降低、电气装置内部温度过高有关。此类故障的分析需经反复试验、综合判断才可能排除。
  (5)以机床的运动品质特性来衡量,则是机床运动特性下降的故障。在这种情况下,机床虽 能正常运转却加工不出合格的工件。例如机床定位精度超差、反向死区过大、坐标运行不平稳等。这类故障必须使用检测仪器确诊产生误差的机、电环节,然后通过对机械传动系统、数控系统和伺服系统的最佳化调整来排除。
  此处故障的分类是为了便于故障的分析排除,而一种故障的产生往往是多种类型的混合,这 就要求维修人员具体分析,参照上述分类采取相应的分析、排除法。
2.故障的调查与分析
  这是排故的第一阶段,是非常关键的阶段,主要应作好下列工作:
  ①询问调查 在接到机床现场出现故障要求排除的信息时,首先应要求操作者尽量保持现场 故障状态,不做任何处理,这样有利于迅速精确地分析故障原因。同时仔细询问故障指示情况、故障表象及故障产生的背景情况,依此做出初步判断,以便确定现场排故所应携带的工具、仪表、图纸资料、备件等,减少往返时间。
  ②现场检查 到达现场后,首先要验证操作者提供的各种情况的准确性、完整性,从而核实 初步判断的准确度。由于操作者的水平,对故障状况描述不清甚至完全不准确的情况不乏其例,因此到现场后仍然不要急于动手处理,重新仔细调查各种情况,以免破坏了现场,使排故增加难度。
  ③故障分析 根据已知的故障状况按上节所述故障分类办法分析故障类型,从而确定排故原 则。由于大多数故障是有指示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对照机床配套的数控系统诊断手册和使 用说明书,可以列出产生该故障的多种可能的原因。
  ④确定原因 对多种可能的原因进行排查从中找出本次故障的真正原因,这时对维修人员是 一种对该机床熟悉程度、知识水平、实践经验和分析判断能力的综合考验。
  ⑤排故准备 有的故障的排除方法可能很简单,有些故障则往往较复杂,需要做一系列的准 备工作,例如工具仪表的准备、局部的拆卸、零部件的修理,元器件的采购甚至排故计划步骤的制定等等。
  数控机床电气系统故障的调查、分析与诊断的过程也就是故障的排除过程,一旦查明了原因 ,故障也就几乎等于排除了。因此故障分析诊断的方法也就变得十分重要了。下面把电气故障的常用诊断方法综列于下。
  (1)直观检查法 这是故障分析之初必用的方法,就是利用感官的检查。
  ①询问 向故障现场人员仔细询问故障产生的过程、故障表象及故障后果,并且在整个分析 判断过程中可能要多次询问。
  ②目视 总体查看机床各部分工作状态是否处于正常状态(例如各坐标轴位置、主轴状态、 刀库、机械手位置等),各电控装置(如数控系统、温控装置、润滑装置等)有无报警指示,局部查看有无保险烧煅,元器件烧焦、开裂、电线电缆脱落,各操作元件位置正确与否等等 。
  ③触摸 在整机断电条件下可以通过触摸各主要电路板的安装状况、各插头座的插接状况、 各功率及信号导线(如伺服与电机接触器接线)的联接状况等来发现可能出现故障的原因。
  ④通电 这是指为了检查有无冒烟、打火、有无异常声音、气味以及触摸有无过热电动机和元件存在而通电,一旦发现立即断电分析。
  (2)仪器检查法 使用常规电工仪表,对各组交、直流电源电压,对相关直流及脉冲信号等 进行测量,从中找寻可能的故障。例如用万用表检查各电源情况,及对某些电路板上设置的 相关信号状态测量点的测量,用示波器观察相关的脉动信号的幅值、相位甚至有无,用plc 编程器查找plc程序中的故障部位及原因等。
  (3)信号与报警指示分析法
  ①硬件报警指示 这是指包括数控系统、伺服系统在内的各电子、电器装置上的各种状态和故障指示灯,结合指示灯状态和相应的功能说明便可获知指示内容及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②软件报警指示 如前所述的系统软件、plc程序与加工程序中的故障通常都设有报警显示,依据显示的报警号对照相应的诊断说明手册便可获知可能的故障原因及故障排除方法。
  (4)接口状态检查法 现代数控系统多将plc集成于其中,而cnc与plc之间则以一系列接口信号形式相互通讯联接。有些故障是与接口信号错误或丢失相关的,这些接口信号有的可以在相应的接口板和输入/输出板上有指示灯显示,有的可以通过简单操作在crt屏幕上显示,而所有的接口信号都可以用plc编程器调出。这种检查方法要求维修人员既要熟悉本机床的接口信号,又要熟悉plc编程器的应用。
  (5)参数调整法 数控系统、plc及伺服驱动系统都设置许多可修改的参数以适应不同机床、 不同工作状态的要求。这些参数不仅能使各电气系统与具体机床相匹配,而且更是使机床各项功能达到最佳化所必需的。因此,任何参数的变化(尤其是模拟量参数)甚至丢失都是不允许的;而随机床的长期运行所引起的机械或电气性能的变化会打破最初的匹配状态和最佳化状态。此类故障多指故障分类一节中后一类故障,需要重新调整相关的一个或多个参数方可排除。这种方法对维修人员的要求是很高的,不仅要对具体系统主要参数十分了解,既知晓其地址熟悉其作用,而且要有较丰富的电气调试经验。
  (6)备件置换法 当故障分析结果集中于某一印制电路板上时,由于电路集成度的不断扩大而要把故障落实于其上某一区域乃至某一元件是十分困难的,为了缩短停机时间,在有相同备件的条件下可以先将备件换上,然后再去检查修复故障板。备件板的更换要注意以下问题。
  ①更换任何备件都必须在断电情况下进行。
  ②许多印制电路板上都有一些开关或短路棒的设定以匹配实际需要,因此在更换备件板上一 定要记录下原有的开关位置和设定状态,并将新板作好同样的设定,否则会产生报警而不能工作。
  ③某些印制电路板的更换还需在更换后进行某些特定操作以完成其中软件与参数的建立。这 一点需要仔细阅读相应电路板的使用说明。
  ④有些印制电路板是不能轻易拔出的,例如含有工作存储器的板,或者备用电池板,它会丢 失有用的参数或者程序。必须更换时也必须遵照有关说明操作。
  鉴于以上条件,在拔出旧板更换新板之前一定要先仔细阅读相关资料,弄懂要求和操作步骤 之后再动手,以免造成更大的故障。
  (7)交叉换位法 当发现故障板或者不能确定是否故障板而又没有备件的情况下,可以将系统中相同或相兼容的两个板互换检查,例如两个坐标的指令板或伺服板的交换从中判断故障板或故障部位。这种交叉换位法应特别注意,不仅硬件接线的正确交换,还要将一系列相应的参数交换,否则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产生新的故障造成思维的混乱,一定要事先考虑周全,设计好软、硬件交换方案,准确无误再行交换检查。
  (8)特殊处理法 当今的数控系统已进入pc基、开放化的发展阶段,其中软件含量越来越丰富,有系统软件、机床制造者软件、甚至还有使用者自己的软件,由于软件逻辑的设计中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会使得有些故障状态无从分析,例如死机现象。对于这种故障现象则可以采取特殊手段来处理,比如整机断电,稍作停顿后再开机,有时则可能将故障消除。维修人员可以在自己的长期实践中摸索其规律或者其他有效的方法。
3.电气维修与故障的排除
  这是排故的第二阶段,是实施阶段。
  如前所述,电气故障的分析过程也就是故障的排除过程,因此电气故障的一些常用排除方法 在上一节的分析方法中已综合介绍过了,本节则列举几个常见电气故障做一简要介绍,供维修者参考。
  (1)电源 电源是维修系统乃至整个机床正常工作的能量来源,它的失效或者故障轻者会丢 失数据、造成停机。重者会毁坏系统局部甚至全部。西方国家由于电力充足,电网质量高,因此其电气系统的电源设计考虑较少,这对于我国有较大波动和高次谐波的电力供电网来说就略显不足,再加上某些人为的因素,难免出现由电源而引起的故障。我们在设计数控机床的供电系统时应尽量做到:

   ①提供独立的配电箱而不与其他设备串用。
  ②电网供电质量较差的地区应配备三相交流稳压装置。
  ③电源始端有良好的接地。
  ④进入数控机床的三相电源应采用三相五线制,中线(n)与接地(pe)严格分开。
  ⑤电柜内电器件的布局和交、直流电线的敷设要相互隔离。
  (2)数控系统位置环故障
  ①位置环报警。可能是位置测量回路开路;测量元件损坏;位置控制建立的接口信号不存在等。
  ②坐标轴在没有指令的情况下产生运动。可能是漂移过大;位置环或速度环接成正反馈;反馈接线开路;测量元件损坏。
  (3)机床坐标找不到零点。可能是零方向在远离零点;编码器损坏或接线开路;光栅零点标 记移位;回零减速开关失灵。
  (4)机床动态特性变差,工件加工质量下降,甚至在一定速度下机床发生振动。这其中有很 大一种可能是机械传动系统间隙过大甚至磨损严重或者导轨润滑不充分甚至磨损造成的;对于电气控制系统来说则可能是速度环、位置环和相关参数已不在最佳匹配状态,应在机械故障基本排除后重新进行最佳化调整。
  (5)偶发性停机故障。这里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如前所述的相关软件设计中的问 题造成在某些特定的操作与功能运行组合下的停机故障,一般情况下机床断电后重新通电便会消失;另一种情况是由环境条件引起的,如强力干扰(电网或周边设备)、温度过高、湿度过大等。这种环境因素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例如南方地区将机床置于普通厂房甚至靠近敞开 的大门附近,电柜长时间开门运行,附近有大量产生粉尘、金属屑或水雾的设备等等。这些因素不仅会造成故障,严重的还会损坏系统与机床,务必注意改善。
  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不做更多的介绍,读者可参阅数控机床的随机资料及其他专门介绍各种故障的文章。
4.维修排故后的总结提高工作
  对数控机床电气故障进行维修和分析排除后的总结与提高工作是排故的第三阶段,也是十分重要的阶段,应引起足够重视。
  总结提高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
  ①详细记录从故障的发生、分析判断到排除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采取的各种措施,涉 及到的相关电路图、相关参数和相关软件,其间错误分析和排故方法也应记录并记录其无效的原因。除填入维修档案外,内容较多者还要另文详细书写。
  ②有条件的维修人员应该从较典型的故障排除实践中找出常有普遍意义的内容作为研究课题 进行理论性探讨,写出论文,从而达到提高的目的。特别是在有些故障的排除中并未经由认真系统地分析判断而是带有一定地偶然性排除了故障,这种情况下的事后总结研究就更加必要。
  ③总结故障排除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类图样、文字资料,若有不足应事后想办法补济,而且在 随后的日子里研读,以备将来之需。
  ④从排故过程中发现自己欠缺的知识,制定学习计划,力争尽快补课。
  ⑤找出工具、仪表、备件之不足,条件允许时补齐。
  总结提高工作的好处是:
  ①迅速提高维修者的理论水平和维修能力。
  ②提高重复性故障的维修速度。
  ③利于分析设备的故障率及可维修性,改进操作规程,提高机床寿命和利用率。
  ④可改进机床电气原设计之不足。
  ⑤资源共享。总结资料可作为其他维修人员的参数资料、学习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