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器械电路板电子元器件的维修步骤

楼主(2013-06-01):
  对于医疗器械电路板的故障,一些大型的设备比如CT 、核磁等机器本身都自带程序能检测机器故障的大概原因,一部分电路板的故障可以通过运行检测程序检测出来。电路板在线测试仪是一种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新型维修工具,可对电路板上的各种数字集成电路和IC 进行功能测试、型号识别,利于准确判断损坏元器件,减少整体换电路板的高额费用。数字示波器具有抗干扰强,测试准确的优点,可测频率等多项参数,采集并储存电路板的关键点的波形和数据,一旦仪器发生故障,可调出正常值对比,最快地修复仪器故障。

  电路板的维修分为整体维修和电路板上的电子元器件的维修。整体维修就是用一块好的电路板将其替换下来,使设备能够恢复正常工作,这种维修极少采用。电子元器件的维修,医疗电子设备上的每一块电路板上都由许多元器件组成,如: 电阻、电容、二极管、各种集成块等,通过检测发现电路板的故障器件,更换后电路板就能恢复正常。

  对故障电路板的维修首先对其表面进行清洁、除锈,如果熔断丝烧坏,很多时候更换同样规格的熔断丝就可恢复正常工作。当确定了有问题的元件或芯片后,就需要对故障元件进行更换。早期的分立元件可以用电烙铁、吸锡器进行拆卸和安装,后来的表面贴装元件可以使用热风机进行拆卸和安装。

  医疗器械电路板的电子元器件的维修的步骤:

  1 了解情况

  询问操作人员在故障发生前后设备的具体工作情况,如电压、声响、气味、故障是突发还是渐进,做为检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

  2 分析故障

  对设备工作原理及系统组成要熟悉,依据故障发生时的情况和平时积累的经验做出分析和判断。

  3 故障检查

  3. 1 先看后量,对待修的电路板首先进行目测,主要看如下内容:

  ( 1) 是否有断线。

  ( 2) 分立元件,如电阻、电解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等是否存在断开现象。

  ( 3) 电路板上的印制板连接线是否存在断裂、粘连等。

  ( 4) 检查元器件有无虚焊、漏焊、插反。

  在确定无上述状况后再测量,首先用万用表测量电路板电源和地之间的阻值,通常电路板的阻值在70 - 80Ω 以上,若阻值太小,说明电路板上有元器件被击穿或部分击穿,就必须采取措施将被击穿的元器件找出。若阻值正常,用万用表测量板上的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拨断开关等分立元件,其目的就是确保测量过的元件是正常的,能用万用表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把它复杂化。

  3. 2 排除法。根据机器的工作原理和故障的情况推断出各种可能的原因,然后由易到难逐个排除,最后剩下的无法排除的部件很有可能就是有故障的。具体到电路板来说,就是通过排除与电路板相连接而与机器故障原因相关的其他附件出现故障的可能性,来确定被怀疑的电路板是否有故障。

  3. 3 替代变换法,用性能正常的元器件或IC 板替换有疑问的,以帮助确定故障来源的方法此法常用于确定板级故障,甚至可以通过替换相同的电路板的办法来判断电路板是否正常。

  3. 4 比较法,将有故障的仪器与同型号正常仪器的工作特征、波形、电压等进行测量比较,从而确定故障原因的方法。此法要注意仪器外部的条件,如:

  控制开关、旋视、按键、电源等设置必须相同。

  在找到了故障元件并且经过修复或更换之后,还需进行进一步的检查,看原有的故障现象是否已完全消失,有没有新的故障现象。如果还有故障,就必须再从头做起。如果没有故障,还应对仪器内部进行仔细的直观检查、测试检验,这是仪器修复后确定是否合格的重要根据。

网友A:
维修--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