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检验过程潜在危险源及其防护措施

楼主(2013-06-01):
一般的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的过程,就潜伏着事故发生的可能,所以,我们在从事电梯监督检验过程中,事故隐患就始终伴随着整个检验过程。为了预防检验事故的发生,检验人员除了必须严格按照电梯检验规程来检验外,还应对检验过程中潜在的危险源能充分了解和进行辩识,以便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检验过程的安全。

1、电梯检验过程潜在危险源的辩识

    从《电梯监督检验规程》规定的检验项目和内容来看,电梯在检验过程中主要潜在以下四种形式的危险源。

(1)坠落伤害事故危险源

(2)机械伤害事故危险源

(3)电气伤害事故危险源

(4)其它伤害事故危险源(如在有毒、有害和爆炸危险场所进行的检验时,发生的中毒、火灾和爆炸事故等)

    1.1、坠落伤害事故危险源

    由于电梯检验时检验人员经常要在轿厢顶和层门处进行检验,故检验过程容易发生高处坠落的伤人事故。譬如用三角钥匙打开电梯层门时,若轿厢不在该层站,并且检验人员个子较矮的话,当打开层门时用力过大,就有摔入井道的可能,在电梯检验中,高处坠落事故危险性是较大的。

    在电梯检验过程中,造成高处坠落伤害事故的危险源有:(1)在安装过程进行监督检验时,对轨道等项目进行检验时,经常要在脚手架上进行,因此就有从脚手架上摔落可能;(2)检查层门或层门地坎时从脚手架上或层门处坠落;(3)从未安装层门和护栏的门洞口坠落;(4)在轿顶上进行检验时,跨越上横梁时,从井道壁与轿厢围成的孔洞处摔落;(5)用三角锁打开厅门时,未观察轿厢所处层站,踩空造成高处坠落等等。

    1.2、机械伤害事故危险源

    机械伤害的形式大体上有8类:咬人、撞击、挤压、碰撞、夹断、剪切、割伤和擦伤、卡住或缠住。在电梯检验过程中,机械伤害事故所占的比例也是相当大的。

    譬如进行曳引轮的垂直度检验时,检验人员若忘记拉闸停机便开始检验,当有人外呼电梯时,电梯突然启动,造成检验人员有被旋转的曳引轮伤害的可能。

    在电梯检验过程中造成机械伤害的事故危险源有:试车时,旋转的曳引轮和移动的钢丝绳都将可能使接触者发生机械伤害事故;对限速器做动作速度校验时,手指有被钢丝绳挤压的可能;在对制动器、夹绳器等进行检验时,有被旋转等运动部件伤害的可能,当检验人员要从厅门进入轿顶进行井道内项目检验时,有被运动的轿厢剪切的可能;检验人员在底坑或轿顶进行检验时,若未站好位置或操作不当就有被轿厢等运动部件挤压的可能。电梯在做运行试验时,若轿门无闭锁或警示,有可能乘客误入轿厢造成剪切事故

    1.3、电气伤害事故危险源

    电气伤害是电能作用人体造成的伤害,有触电事故、电磁场伤害及其间接伤害三种类型。电气伤害以触电伤害最为常见;间接伤害不是电能作用的结果,而是由于触电导致人员跌倒或坠落等二次事故所造成的伤害;触电伤害有电击和电伤两种形式。事故统计表明,绝大部分触电伤害都属于电击伤害。例如,在进行电梯平衡系数测试过程中,用万用表测试电梯电压和电流,因为带电作业,没有带绝缘手套就有触电的可能。

    电梯在检验过程中,造成电气伤害事故的危险源有:1、电器设备、手持电动工具产品不符合电气安全规范的要求,即使用不合格产品;2、电器设备、手持电动工具产品使用不当,绝缘破坏造成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外壳带电,并且由于漏电保护装置未装设或动作不可靠等;3、在检验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检验规范进行检验,违章带电作业等,如对电梯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检验,检验人员没有停电、验电、没有对大电感性和电容性设备进行放电便进行测试,就有触电的可能。

    危险源的辩识是做出正确的预测事故可能发生的关键,必须采用严谨、推理和去伪存真的态度和科学的手段,从人、机、环境三大因素入手全面分析故障(或事故)的直接和间接原因。可采用鱼刺图、故障树分析法(fta)、事件树分析法(eta)和故障假设法来进行危险源的分析。譬如在对层门检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故,采用故障树分析法(fta)进行分析,见图1。

     图1 用故障树分析被轿厢剪切的危险因素

x1-当检验人员用三角锁打开层门时,没有对门锁进行验证,部分身体就处于井道内,如头伸入井道想观察轿厢位置或两腿跨在轿厢(顶)与层门地坎之间。

x2-检验人员上轿顶时,没有按下停止开关或没有对停止开关进行验证,就上轿顶,人的身体处于轿顶和层站地坎之间。

x3-检验人员在轿顶时,将部分身体处于轿厢与井道空间之间。

x4、x5-主门锁和副门锁用非安全触点型电气开关,触点发生粘连

x6-没有装设副门锁

x7-轿顶停止开头的触点发生粘连

x8-维修人员将损坏的主、副门锁开关或轿顶停止开关的触点短接

x9-有人呼梯,这是正常事件

   选择“被运行的轿厢剪切”是故障树的顶事件,它的发生是由于“轿厢突然移位”造成的后果,但是否造成人员被剪切取决于检验人员是否处于危险位置,如当检验人员用三角锁打开层门时,头伸入井道想观察轿厢位置或两腿跨在轿厢(顶)与层门地坎之间时,由于层门开关失效,有人呼梯,轿厢突然启动,就有被剪切的可能。因此在顶事件和第一个中间事件之间用控制门联系,只有在人处于井道危险位置时剪切事故才会发生。轿厢突然移位必须有二个因素同时发生,也就是防止电梯误动作的电气开关失效和有人呼梯。有人呼梯这是正常事件,所以只对开关失效作进一步分析。主、副门锁安全触点开关的触点被人短接或使用非安全触点开关时触点粘连都会造成开关失效,只有在主副开关同时失效时电梯才会误启动。

    通过对故障树模型的深入分析,得到各底事件的结构重要度、概率重要度和关键重要度。从三个重要度分析来看,人的因素起主导作用,即人的技术与安全素质的高低。在人与机这一对矛盾中,人是矛盾的主要因素,也就是必须增强检验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检验操作技能,才能杜绝电梯检验事故的发生。

2、事故预防的基本措施

    检验作业是由人员、设备、工作环境组成的人、机、环境系统。所以预防事故就从这三个方面来采取措施,不使这三个不利因素同时发生,就可避免检验事故的发生。

    2.1 把好检验环境关

    不良的作业环境会诱发人失误,进而导致事故,恶劣的检验环境常会发生跌倒、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触电等事故,为此把好检验环境关对检验安全来说很重要。《电梯监督检验规程》第八条和gb10060《电梯安装验收规范》第3条分别规定了实施现场检验时的检验条件和安装验收条件,即检验现场(主要指机房、轿顶、底坑)应清洁,不应有与电梯工作无关的物品和设备,相关现场应放置表明正在进行检验的警示牌,这些都是指电梯安装完成后的验收检验,若今后开展安装过程的监督检验,由于许多土建工程和其它设备安装工程仍在施工中,现场施工单位多,环境复杂,检验人员更应注重环境安全条件,如层门口是否堆积有杂物,坑洞是否封闭,未装设层门的层门口是否用合格的防护栏围起来,脚手架搭设是否符合要求等;用于施工的临时电源是否按工地临时用电的要求进行安装,是否配有检漏保护装置等。

    譬如在安装过程中对电梯轨道项目进行检验时,检验人员必须站在脚手架的铺板上进行检验作业,但经常由于安装队为了图省事,对脚手架的搭接,尤其是铺板的铺设不重视,常用电梯包装箱的三合板作为舖板,因为三合板抗剪抗弯强度差,受弯容易断裂酿成坠落事故,所以对不符合要求的脚手架应要求安装队重新架设,直到符合安全要求,才准使用。

    在井道内进行导轨和层站项目检验时,为使检验人员清晰地看到周围的情况,光线不能过暗或过亮,以避免由于作业场所照明不良引起事故,所以电梯安装之前,应要求安装单位先做好井道照明的安装,保证井道内有适当的照度。

    2.2坚持做好警示和个人防护工作,防止伤害事故的发生

    检验前必须设置警示牌,尤其是定期检验时,经常有人要乘电梯,若不设置警示牌,在做安全钳和限速器等联动试验时或制动性能试验时,乘客可能误入轿厢,造成剪切等事故,由于电梯层站很多,尤其是高层电梯,每个层站都设置警示牌是不可能的,本人认为至少在轿厢内、基站和平常乘客多的层站设置警示牌。

    检验人员在进入检验现场时,必须带好“三宝”,即安全帽、工作鞋和安全带。尤其是在土建施工工地,地面经常有铁钉等,所以必须穿厚底防滑的工作鞋。在电梯安装过程中,进入井道进行轨道及支架项目检验时,应使用安全带和安全帽,踏上脚手架前,应检查脚手架架设情况的,尤其是工作平台(舖板)情况,踏上脚手架后,检验人员应尽量站在靠近有横架上的舖板上,并及时将安全带绳挂在安全绳或井架上,安全带绳的长度不得超过2m。

    有的检验人员认为,只有进入井道才戴安全帽,其它场所可不必戴,这是错误的。因为电梯验收检验时,经常是土建工程还未完工,许多项目还在交叉进行,在工地上因为物件从高处坠落造成行人的伤亡事故也是屡见不鲜的,所以进入工地的每个检验人员都应随时戴着安全帽。

     2.3 应明确规定《电梯监督检验细则》并严格执行

      检验人员应按《电梯监督检验规程》规定的检验方法开展检验工作:《电梯监督检验规程》是个检验大纲,它主要规定了对电梯监督检验的项目内容和方法,它是概要的,在检验中如何确保检验安全,应按怎样的程序进行检验,还需各检验机构根据《电梯监督检验规程》进行细化,即制定出《电梯监督检验细则》。细则内容应包括检验流程、检验方法、所使用的仪器、安全注意事项和应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检验人员应严格按照细则规定的步骤和方法进行检测。电梯的检验程序对检验安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若检验程序不当,将可能酿成事故。《电梯监督检验细则》除了应明确规定电梯整体检验程序外,还应根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项目规定子程序,如进出轿顶检验程序、进入底坑检验程序和动载试验的检验程序等。

    制定检验程序的原则,本人认为应遵守先表后里,先静后动,先轻后重。譬如做“轿厢承载125%额定载荷,以正常运行速度下行时,切断电动机与制动器供电,轿厢应被可靠制停且无明显变形和损坏。”的曳引能力试验时,若不先进行制动装置的检验和平衡系数的测试,就贸然进行重载制动试验,就可能由于制动力不够或曳引能力不够,发生墩底事故。所以在做重载制动性能试验之前,首先应检查制动器的安装情况,检查闸轮与闸瓦的接触面积、间隙以及制动力矩,测定平衡系数,并调整平衡系数达到0.4~0.5的要求。

    2.4 把好验证关,消除因电梯缺陷而引发的事故

    譬如我们要上轿顶进行井道内项目检验时,必须认为门锁安全电气开关或轿顶急停开关可能失效,因此,上轿顶前必须进行电气开关可靠性的验证,即我们在某层站外呼电梯,假如电梯从低层往高层运行,观察层站指示灯,初步判断轿顶可能已高于该层站300mm位置时,用三角锁打开层门,电梯应停止运行,此时将轿顶急停开关按下,关上层门,再次呼梯,然后再打开层,轿厢应保持原停靠位置,才验证了电气开关是可靠的,检验人员才能将轿顶操作开关打到检修状态,并打开轿顶照明,然后迅速地进入轿顶。这项验证工作对做电梯定期检验时尤其重要,因为在日常检验中经常发现电梯维修人员贪图方便,常将电气开关短接。

    2.5改善检验条件,采用本质安全型的检验方法

    目前对底坑项目的检验,譬如测量轿厢底部最低点与轿厢缓冲器的距离,需要检验人员进入底坑,然后轿厢以正常运行速度下行到最低层的平层位置,检验人员用钢卷尺测量出两者间的距离,这就存在着被挤压和剪切的危险。为此我们如果能采用遥控传感技术,就可以做到电梯运行时,检验人员不在底坑。

    2.6 触电事故的预防

    2.6.1检验时,首先应对《电梯监督检验规程》中电气绝缘和接地进行检验,检验设备是否存在漏电、绝缘损坏等危险,若发现漏电和绝缘损坏现象应停止检验。

    2.6.2进行电气设备作业时,应严格遵守 “停电、验电、挂标识牌,必要时作临时接地”电业操作规程,譬如做《电梯监督检验规程》中2.11项和2.22项接地和绝缘测试时,在拉下电梯总电源开关(空气开关)时,应先用电笔在开关的主方进行测试,电笔亮,验证了电笔是好的,然后再用电笔在开关副方三相火线上分别测试,确认三相都无电后,挂停电牌,对电感或电容性负载在测试前还应对其充分放电,当测试地点离开关箱较远距离时,还应用临时接地线把三根火线短接。

    2.6.3电动工具是可能造成触电事故的主要潜在危险源,所以对手持电动工具应使用安全电压型的,对电动工具额定电压高于安全电路的应采取防止触电的措施,譬如做限速器动作速度校核时,使用可调速的手持电动工具时,必须检查其绝缘情况,在使用电动工具时应始终保证有效的接地,或者置于接地故障断路器的保护之下,或穿戴绝缘用具等。

    2.7机械伤害事故的预防

    2.7.1电梯安装好试车时注意事项:试车前,应清理井道,应在各厅门口和轿厢内设置警示牌,警示人们电梯试运行,禁止进入轿厢,在确保井道内、轿厢顶和轿厢内无人员时,方能手动盘车,检验是否有卡阻现象,确认无误后,才能带电试车运行。

    2.7.2确需在轿顶或底坑作业时,应在检查各限位安全装置可靠的情况下和轿顶操作按钮优先的情况下进行。并且个人应做好预防挤压的应急措施。

    2.7.3 对可能因外部误动作突然运动的部件检测时,应有可靠的在检测时不使部件运动的措施,譬如对曳引轮垂直度等项目检测时,应拉下电梯总电源开关,避免有人呼梯,电梯突然启动;

    必须进行运动时才能检测的项目,如电梯运行速度的检测,应做好防止被运动部件剪切、挤压等措施,最好一人检测,一人监护,禁止戴手套进行检测等。

3、结论

   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有时不能完全认识系统中的危险源及其危害性,即使认识了现有的危险源,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产品的出现,又会产生新的危险源,对于已经认识的危险源,受技术、资金、人员素质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完全根除也是办不到的。因此系统安全的目标是努力控制危险源,把后果严重的事故发生的可能降到最低,或者万一发生事故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最少。总的来说应做好三个方面工作:首先组织有关技术专家制定电梯监督检验细则和检验人员安全手册。探讨本质安全型的检验方法;第二,要严格按照检验规程和检验细则进行检验,才能确保电梯检验过程万无一失;第三应使每个检验人员都应树立起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在检验过程中严格佩戴好个人防护用品

网友A:
事故的发生多种多样,没听说过飞来横祸吗?有时你不找他他都找你,不过还是小心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