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的安全保护装置

楼主(2013-06-01):
 电梯可能发生的危险一般有:人员被挤压、撞击和发生坠落、剪切;人员被点击、轿厢超越极限行程发生撞击;轿厢超速或因断绳造成坠落;由于材料失效、强度丧失而造成结构破坏等。
  电梯的安全性除了在结构的合理性、可靠性,电气控制和拖动的可靠性方面充分考虑外,还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危险,设置专门的安全装置。
  1、防超越行程的保护
  为防止电梯由于控制方面的故障,轿厢超越顶层或底层端站继续运行,必须设置保护装置以防止发生严重的后果和结构损坏。
  防止越程的保护装置一般是由设在井道内上下端站附近的强迫换速开关、限位开关和极限开关组成。防止越程的保护装置只能防止在运行中控制故障造成的越程,若是由于曳引绳打滑、制动器失效或制动力不足造成轿厢越程,该保护装置无能为力。
  2、防电梯超速和断绳的保护
  电梯由于控制失灵、曳引力不足、贫魇Я榛蛑贫Σ蛔阋约俺赝隙狭训仍蚨蓟嵩斐山蜗岢俸妥孤洌虼耍匦胗锌煽康谋;ご胧?lt;/P>
  防超速和断绳的保护装置是安全钳-限速器系统。安全钳是一种使轿厢(或对重)停止向下运动的机械装置,凡是由钢丝绳或链条悬挂的电梯轿厢均应设置安全钳。当底坑下有人能进入的空间时,对重也可设安全钳。安全钳一般都安装在轿架的底梁上,成对地同时作用在导轨上。
  限速器是限制电梯运行速度的装置,一般安装在机房。当轿厢上行或下行超速时,通过电气触电使电梯停止运行,当下行超速电气触点动作仍不能使电梯停止,速度达到一定值后,限速器机械动作,拉动安全钳夹住导轨将轿厢制停;当断绳造成轿厢(或对重)坠落时,也由限速器的机械动作拉动安全钳,使轿厢制停在导轨上。安全钳和限速器动作后,必须将轿厢(或对重)提起,并经专业人员调整后方可恢复使用。
  3、防人员剪切和坠落的保护
  在电梯事故中人员被运动的轿厢剪切或坠入井道的事故所占的比例较大,而且这些事故后果都十分严重,所以防止人员剪切和坠落的保护十分重要。
  防人员坠落和剪切的保护主要由门、门锁和门的电气安全触点联合承担。
  4、缓冲装置
  电梯由于控制失灵、曳引力不足或制动失灵等发生轿厢或对重蹲底时,缓冲器将吸收轿厢或对重的动能,提供最后的保护,以保证人员和电梯结构的安全。
  5、报警和救援装置
  电梯发生人员被困在轿厢内时,通过报警或通信装置应能将情况及时通知管理人员并通过救援装置将人员安全救出轿厢。
  (1)报警装置。电梯必须安装应急照明和报警装置,并由应急电源供电。
  (2)救援装置。电梯困人的救援以往主要采用自救的方法,即轿厢内的操纵人员从上部安全窗爬上轿顶将层门打开。随着电梯的发展,无人员操纵的电梯广泛使用,再采用自救的方法不但十分危险而且几乎不可能。因此现在电梯从设计上就确定了救援必须从外部进行。救援装置包括曳引机的紧急手动操作装置和层门的人工开锁装置。
  6、停止开关和检修运行装置
  (1)停止开关一般称急停开关,按要求在轿顶、底坑和滑轮间必须装设停止开关。
  (2)检修运行是便于检修和维护而设置的运行状态,由安装轿顶或其它地方的检修运行装置进行控制。
  7、消防功能
  发生火灾时井道往往是烟气和火焰蔓延的通道,而且一般层门在70℃以上时也不能正常工作。为了乘客的安全,在火灾发生时必须使所有电梯停止应答召唤信号,直接返回撤离层站,即具有火灾自动返基站功能。
  消防员在用电梯或有消防员操作功能的电梯(一般称消防电梯),除具备火灾自动返基站功能外,还要供消防员灭火和抢救人员使用。
  消防电梯的布置应能在火灾时避免暴露于高温的火焰下,还能避免消防水流入井道。一般电梯层站宜与楼梯平台相邻并包含楼梯平台,层站外有防火门将层站隔离,层站内还有防火门将楼梯平台隔离,这样在电梯不能使用时,消防员还可利用楼梯通道返回。
  8、防机械伤害的保护
  电梯很多运动部分在人接近时可能会发生撞击、挤压、绞碾等危险,在工作场地由于地面的高低差也可能会产生摔跌等危险,所以必须采取保护。
  人在操作、维护中可以接近的旋转部件,尤其是传动轴上突出的锁销和螺钉;钢带、链条、皮带;齿轮、链轮;电动机的外伸轴;甩球式限速器等必须有安全网罩或栅栏,以防无意中触及。曳引轮、盘车手轮、飞轮等光滑圆形部件可不加防护,但应部分或全部涂成黄色以示提醒。
  轿顶和对重的反绳轮,必须安装防护罩。防护罩要能防止人员的肢体或衣服被绞入,还要能防止异物落入和钢丝绳脱出。
  在底坑中对重运行的区域和装有多台电梯的井道中不同电梯的运动部件之间均应设隔障。
  机房地面高度差大于0.5m时,在高处应设栏杆并安设梯子。
  在轿顶边缘与井道壁水平距离超过0.32m时,应在轿顶设护栏,护栏的安设应不影响人员安全和方便地通过入口进入轿顶。
  9、电气安全保护
  对电梯的电气装置和线路必须采取安全保护措施,以防止发生人员触电和设备损毁事故。按GB 7588—1995的要求,电梯应采取以下电气安全保护措施。
  (1)直接触电保护。绝缘是防止发生直接触电和电气短路的基本措施。
  (2)间接触电的防护。间接触电是指人接触正常时不带电而故障时带电的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如金属外壳、金属线管、线槽等发生的触电。在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供电系统中,防止间接触电最常用的防护措施是将故障时可能带电的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与供电变压器的中性点进行电气连接。
  (3)电气故障防护。按规定交流电梯应有电源相序保护,直接与电源相连的电动机和照明电路应有短路保护,与电源直接相连的电动机还应有过载保护。
  (4)电气安全装置。电气安全装置包括:直接切断驱动主机电源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的安全触点;不直接切断上述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的安全触点和不满足安全触电要求的触点。但当电梯电气设备出现故障,如无电压或低电压;导线中断;绝缘损坏;元件短路或断路;继电器和接触器不释放或不吸和;触头不断开或不闭合;断相错相等时,电气安全装置应能防止出现电梯危险状态。

网友A:
公共安全不可轻视。可是公共安全最频繁,原因在那里?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