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板的焊接技巧

楼主(2013-06-01):
  很多初学者焊的电子线路板很不稳定,容易短路或断路。除了布局不够合理和焊工不良等因素外,缺乏技巧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掌握一些技巧可以使电路反映到实物硬件的复杂程度大大降低,减少飞线的数量,让电路更加稳定。

  1.初步确定电源、地线的布局

  电源贯穿电路始终,合理的电源布局对简化电路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某些电路板布置有贯穿整块板子的铜箔,应将其用作电源线和地线;如果无此类铜箔,你也需要对电源线、地线的布局有个初步的规划。

  2.善于利用元器件的引脚

  电路板的焊接需要大量的跨接、跳线等,不要急于剪断元器件多余的引脚,有时候直接跨接到周围待连接的元器件引脚上会事半功倍。另外,本着节约材料的目的,可以把剪断的元器件引脚收集起来作为跳线用材料。

  3.善于设置跳线

  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多设置跳线不仅可以简化连线,而且要美观得多,

  4.善于利用元器件自身的结构

  利用了元器件自身结构的典型例子:轻触式按键有4只脚,其中两两相通,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简化连线,电气相通的两只脚充当了跳线。

  5.善于利用排针

  笔者喜欢使用排针,因为排针有许多灵活的用法。比如两块板子相连,就可以用排针和排座。排针既起到了两块板子间的机械连接作用,又起到电气连接的作用。这一点借鉴了电脑的板卡连接方法。

  6.在需要的时候隔断铜箔

  在使用连孔板的时候,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必要时可用小刀割断某处铜箔,这样就可以在有限的空间放置更多的元器件。

  7.充分利用双面板

  双面板比较昂贵,既然选择它就应该充分利用它。双面板的每一个焊盘都可以当作过孔,灵活实现正反面电气连接。

  8.充分利用板上的空间

  芯片座里面隐藏元件,既美观又能保护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