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看:看故障现象,看故障原因点,看整块单板和整台机器;

楼主(2013-06-01):
①看:看故障现象,看故障原因点,看整块单板和整台机器;
②量:用万用表量怀疑的器件,虚焊点,连锡点;
③测:测波形,上工装测单板;
④听:继电器吸合的声音,电感、变压器、接触器有无啸叫声;
⑤摸:摸IC、MOS管、变压器是否过热;
⑥断:断开信号连线(断开印制线或某些元器件的管脚);
⑦短:把某一控制信号短接到另一点;
⑧压:由于板件虚焊或连接件松动,用手压紧后故障可能会消失;
⑨敲:此办法对判断继电器是否动作有较好效果;
⑩放:在拆卸单板或量电阻阻值前要先把电容的电放掉。

网友A:
玻璃的心,貌似又回归了!

版主好,久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