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的DRUCK DPI620校验仪能调试定位器吗

楼主(2013-06-01):
我们这里要调试FISHER的DVC6000数字阀门定位器,可是此款定位器按理都是用375手操器通过hart协议调试。我们没有fisher的375,475手操器,借了一个GE的压力校验仪 DRUCK DPI620 也支持HART通信,这个东西可以调试 DVC6000定位器吗?我们试着调了一下,可是找着设备后提示dd文件不匹配,如果安装了对应的dd文件就能用了吗?还是根本就不行。

网友A:
没用过手操器调整定位器,也不知道手操器能够整定定位器。

偶认为定位器是一个执行器这个需要机械结构与安装的配合才能够进行整定,没有零点、量程一说,变送器是一个检测仪器,其本身有零点、量程因此需要手操器进行设定。

网友B:
可以的呀,一般都具备这个功能,基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