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hc-kfs23和43用的编码器是同一型号?如何区分?

楼主(2013-06-01):
请教如图,想换个编码器,发现200w和400w的编码器型号是一样的,但是又不能通用,与驱动器匹配错误的时候会报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放大器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5-02-10):
高手们都舍不得回答啊,我自己回答吧,刚知道的,硬件是一样的,程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