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器的加减速方式

楼主(2013-06-01):
变频调速器的加减速方式

了解变频调速器的加减速方式,可以很好的了解电机在加减速过程中变频器改如何控制。

一、常用的加减速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直线加减速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随时间递增或递减。这种加减速方式适合大多数负载。

需要注意的是,电机在设定加减速时间时需根据负载情况来设定。负载大t1、t2的设置就要相应增长,反之就要相应缩短。避免负载过大,时间过短,急起或急停造成电机过流、过压造成的变频器故障报警。

<2>S型曲线加减速

变频器的S型曲线1、3段是S曲线,2段是一定斜率的曲线。这种加减速适合于输送带、电梯等场合,电梯在开始上升和上升即将结束时相当于图中的1、3段,速度缓慢变化能让人感觉舒适。2段是电梯匀速变化,人同样会感觉很舒适。

还有其它加减速方式,这里不一一介绍。

二、加减速时间的极限

电机的加减速是有个极限的。

加速极限:

一般来说电机的加速电流不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5倍

减速极限:

电机减速是通过变频器输出的直流电压。抑制电机转动。

这个直流电压最大不超过变频器上限的95%

超出这个极限要么电机受不了,要么变频器受不了。大家在调节的时候一定要多参考变频调速器说明书。

网友A:
加减速时间不宜太短,看应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减速时间不宜太短,看应用场合,

恩,是的,不错!

朋友,你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B(2013-07-15):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加减速时间不宜太短,看应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