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224XP同三菱变频器MODBUS-RTU通信的不解之秘

楼主(2013-06-01):
最近我在做这个通信,西门子程序与三菱变频器通信成功,可以读写变频器数据(PR0----PRxxx),监控输出电流,电压,频率也可以,心里高兴了一下,接下来让人伤感的事发生了,看了变频器说明书准备写起动指令(VW200到40009)运行频率(VW210到40014)VW200=1,VW210=5000,查看变频器无动作。观查西门子程序显示错误提示103(从站不支持数据:该“地址”不被从站支持),我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有做过这通信的朋友请伸出你援助之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通常 Modbus 协议的保持寄存器地址范围在 40001 - 49999 之间。对于多数应用来说已经够了。但有些 Modbus 从站把地址映射到保持寄存器区的地址超过 9999 的部分。

Modbus Master 协议库支持超过 9999 的保持寄存器地址。地址范围为 400001 - 465536。只需在调用 MBUS_MSG 子程序时给 Addr 参数赋相应的值即可,如 416768。

 Modubs Master 扩展地址模式仅支持保持寄存器区,不支持其他地址类型。

网友B:
地址没有超限呀

你可以尝试使用modbus 调试助手测试看看效果。还有就是信号+、-;上拉或下拉电阻;终端电阻等都需要考虑。尽量把可能的外围因素排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地址没有超限呀你可以尝试使用modbus 调试助手测试...

 请问在哪里可以下载modbus 调试助?我想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