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 的合 理选用

楼主(2013-06-01):
热继电器是利用电流热效应原理制成的一种保护用继电器,广泛地用于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如何合理地选择与使用热继电器,是一个老话题,但目前很多单位因不合理选择与使用热继电器而造成电动机烧毁的事故仍时有发生。因此,笔者提醒初接触者,对于热继电器的选择与使用除了遵守一般的规定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继电器的规格与安装位置的关系

  对于星/三角控制位置不同,选用的热继电器的规格也不一样。选用的热继电器电流整定值与被保护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相等。选用的热继电器电流的整定值应是被保护电动机额定电流值的1/?3。

  2.复位形式

  热继电器一般都具有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两种复位形式。这两种复位形式的转换,可借助复位螺钉的调节来完成,热继电器出厂时,生产厂家一般设定成自动复位状态。在使用时,热继电器应设定成手动复位状态还是自动复位状态要根据控制回路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应遵循热继电器保护动作后即使热继电器自动复位,被保护的电动机都不应自动再起动的原则,否则应将热继电器整定为手动复位状态。这是为了防止电动机在故障未被消除而多次重复再起动损坏设备。例如:一般采用按钮控制的手动起动和手动停止的控制电路,热继电器可设定成自动复位形式;采用自动元件控制的自动起动电路应将热继电器设定为手动复位形式。

  3.对于额定电流等级不同但热元件调整范围相同的热继电器的选用

  例如,JR16系列的热继电器,在额定电流为20A和60A两个等级中,热元件整定值都有14A~16A的调整范围,此时,应检查热继电器使用的环境温度和被保护电动机的环境温度。当热继电器使用的环境温度高于被保护电动机的环境温度15℃以上时,应使用大一号额定电流等级的热继电器;当热继电器使用的环境温度低于被保护电动机的环境温度15℃以下时,应使用小一号额定电流等级的热继电器。此外,也应考虑到电动机的负载情况及热继电器可能需要的调整范围。

  4.用于反复短时工作电动机的过载保护时整定电流的调整

  在现场多次试验、调整才能得到较可靠的保护。方法是先将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调到比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略小,运行时如果发现其经常动作,再逐渐调大热继电器的整定值,直至满足运行要求为止。

  5.连接导线的选择

  热继电器的连接导线过粗或太细也会影响热继电器的正常工作,因为连接导线的粗细不同使散热量不同,会影响热继电器的电流热效应。各种规格热继电器的连接导线的选用可按厂家的使用说明或查阅电工手册。

网友A:
这个还是放到电源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