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分类和原理

楼主(2013-06-01):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是怎么分类的?它的原理是什么?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具有的优点有很多,包括结构简单,输出信号大,抗干扰能力强、显示仪表简单、固体模块抗震防潮、有反接保护和限流保护、工作可靠等优点。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的输出为统一的4~20mA信号;可与微机系统或其它常规仪表匹配使用。也可根据用户要求做成防爆型或防火型测量仪表。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分类与原理。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一般由测温探头(热电偶或热电阻传感器)和两线制固体电子单元组成。采用固体模块形式将测温探头直接安装在接线盒内,从而形成一体化的变送器。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一般分为热电偶和热电阻型两种类型。

  热电偶温度变送器一般由基准源、冷端补偿、放大单元、线性化处理、V/I转换、断偶处理、反接保护、限流保护等电路单元组成。它是将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经冷端补偿放大后,再帽由线性电路消除热电势与温度的非线性误差,最后放大转换为4~20mA电流输出信号。为防止热电偶测量中由于电偶断丝而使控温失效造成事故,变送器中还设有断电保护电路。当热电偶断丝或接解不良时,变送器会输出最大值(28mA)以使仪表切断电源。【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分类与原理】

  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是由R/V转换单元、基准单元、反接保护、线性电路、限流保护、V/I转换单元等组成。

  测温热电阻信号转换放大后,再由线性电路对温度与电阻的非线性关系进行补偿,经V/I转换电路后输出一个与被测温度成线性关系的4~20mA的恒流信号。

网友A:
安装接线方便了,尤其是热电偶,节省了补偿导线。但成本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