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上看的程序求助

楼主(2013-06-01):
在书上看的的一个程序,I1.0-I1.3的初始状态是1100,I0.0接通后QW0用  16进制分别是0.3.30.300.3000.0..........对不?

网友A:
QW0=12

就是:HC

网友B:
这是那本书上的程序?这2段程序,它们之间相互无关联:

    1、网络1是指:输出Q1.0时时=输入I1.0;输出Q1.1时时=输入I1.1;输出Q1.2时时=输入I1.2;输出Q1.3时时=输入I1.3。即如果 I1.0~I1.3改变其输入状态,则输出 Q1.0~Q1.3也随之改变。如:I1.0~I1.3的输入分别为:1_1_0_0,其Q1.0~Q1.3的输出状态也为1_1_0_0,

  此时:QB0=0000_0011=BCD码“3”,如 QW0=0000_0011_0000_0000,其BCD码值为“300”,

   2、网络2是指:I0.0的前沿使QW4左移4位。如:QW4=0000_0000_0000_0011,其值如为BCD码,其值为10进制数“3”,其值如为16进制数,其值也为10进制数“3”,如 I0.0输入一个脉冲,其前沿将使MW4左移4位,此时QW4内容=0000_0000_0011_0000,如QW4为BCD码,值为“30”。即左移4位后,对BCD码来说,QW4值相当乘10,即3×10=30。对16进制数来说,左移4位相当乘以16,其值=16#30=48(即10进制数)如再左移4位,其BCD码值为“300”,而16进制数=16#300=768(10进制数)。。。

网友C:
SHL_W表示没用过

网友D:
网络一和网络二的程序完全无关。

网络一就是简单的位状态

网络二是指将QW4的数据左移四位,再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那本书上的程序?这2段程序,它们之间相互无关联: ...

楼主:
搞错了,改过来了

,谢谢各位

网友B:
6楼:你改后的网络2应为QW0而不是QW1,QW0的低字节为QB1,高字节为QB0。如I1.0~I1.3 输入为:1_1_0_0,即QB1=0000_0011=16#3,此时QW0=0000_0000_0000_0011=16#3。如此时将QW0左移4位后,其QW0应为:0000_0000_0011_0011=16#33,而不是16#30,其原因为:I1.0~I1.3的输入值未变所致。此时只有将I1.0~I1.3的输入值请0,即将QB1的低4位请0,其QW0值才=16#30。此时继续保持I1.0~I1.3皆为0条件下,再执行3次网络2指令,其QW0值才可为:16#300、16#3000、16#0

楼主:
7楼回答的太对了,的确是QW0,谢谢了,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F(2019-03-28):
不顶不行的吧 积分来啦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