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内部配方数据大小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3-06-01):
GOT内部配方数据大小的计算方法

答:使用配方功能时,配方数据作为画面数据的一部分被保存在GOT中。此时的配方数据大小可根据保存地点用以下方法计算。 ① 当保存在 GOT 内置存储器时   计算公式为:8+108×〔配方文件数〕+4×〔所有配方文件的软元件点数的合计〕 (例如) 配方文件数:100   所有配方文件的软元件点数的合计:3000点  则有 8+108×100+4×3000=22808(字节);② 当保存在 PC 卡中时   计算公式为: 89×〔配方文件数〕+6×〔每个配方文件的16位软元件点数的合计〕+13×〔每个配方文件的32位软元件点数的合计〕  (例如) 配方文件数:100  每个配方文件的16位软元件点数的合计:2000  每个配方文件的32位软元件点数的合计:1000   则有 89×100+6×2000+13×1000=33900(字节)   ※ 在 PC 卡中保存软元件值时,软元件值以 CSV 文件形式保存。因此,保存在 PC卡中的数据要比保存在 GOT 内置存储器中的大。

楼主:
如何让GOT在启动时显示任意指定的基本画面和窗口画面

答:使用系统信息功能和状态监视功能可以实现。系统信息功能是介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值,读取 GOT 的动作状态,或将 GOT 的动作状态写入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的功能(使用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值读取 GOT 的动作状态时,将保存软元件 GOT 的动作状态写入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时,需要设置写入软元件)。写入元件中系统信号2的 bit1 是 GOT 准备完毕信号。使用状态监视功能,在 GOT 准备完毕信号为 ON 时,在画面切换软元件中设置希望显示的基本画面及窗口画面的号码。具体设置例如下所示。例如,基本画面切换软元件:D0   窗口画面切换软元件:D1   动作:GOT 启动时显示基本画面2。GOT 启动时显示窗口画面2。  ① 设置系统信息(<此处内容被屏蔽>共同设置<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系统信息<此处内容被屏蔽>)(例如)读取元件 … D99,写入元件 … D100;② 设定状态监视。(<此处内容被屏蔽>共同设置<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状态监视<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工程<此处内容被屏蔽>) (例如)GOT 启动时显示基本画面2    条件:D100.b1 启动中   动作:在D0(基本画面切换软元件)中,进行数据设置(16位)为固定值:2   GOT 启动时显示窗口画面2   条件:D100.b1 启动中  动作:在D1(窗口画面切换软元件)中,进行数据设置(16位)为固定值:2

楼主:
GOT上不能显示触摸开关--三菱GOT-A900常见问题及解答

答:请确认触摸开关是否按照以下方法进行了基本设定(按照以下方法设定时,不会显示触摸开关)。 以GT Designer 软件为例,在“触摸键”对话框的“基本”选项卡中:⑴“显示切换”设定是否使用了所连接CPU不能使用的软元件?(例如) 使用 A1SHCPU 时,触摸开关的分配软元件为 M3000时,不会显示触摸开关(由于A1SHCPU的软元件的可用范围为 M0-M2047、M9000-M9255,因此不能使用M3000);⑵“图形”设定是否为“基本图形”或“自由图形”?如果设定为“无”,则不也会显示触摸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