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KW电动机修复成功

楼主(2013-06-01):
        2500KW的同步电动机,出现了定子接地放炮故障了,大电动机拆装很麻烦,修复过程,其实就是撬开剥开焊接处理绝缘,期间过程照片如下:

网友A:
2500KW这辈子都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见到怎么大的电机

网友B:
2500KW,没有见过啊!我弄过最大的375KW!

网友C:
你们自己用自己修吗??厉害啊

网友D:
这么大的电机还没见过,佩服楼主!!!

网友E:
曾经带头安装过两台4500KW的直流电机的路过

电机里面可同时容纳十来个人同时清理电刷什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2500KW这辈子都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见到怎么大的电机

网友G:
我们单位测试过最大的电机:10KV,11000KW

网友H:
定子线圈线和小铜牌差不多了

网友I:
这是高压电动机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是高压电动机吗?

 不可能,看那个绝缘就知道不是高压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是高压电动机...

 10KV电压等级的同步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高压电动机吗?

 10KV电压等级的,算高压电动机吧。

网友K:
这么大的电机,带的负载时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么大的电机,带的负载时什么啊

 球磨机。

网友L(2013-07-14):
见都没见过那么大的 电机

网友M(2014-02-22):
中大功率电机怎么维修收费,里面的电机线圈分成圆心或扁平漆包线2种材质绕线,他们在电机制作工艺上面有那些区别,从性价比和制作工艺方面,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中大功率电机怎么维修收费,里面的电机线圈分成圆心或扁平...

网友N:
这么大功率的电机自己维修?那一股线圈自己绕?整形?绑扎绝缘纸?浸漆?不是专业的不行的吧?不然修好后也是要烧毁的!!

网友O:
我见过水泥厂 里面的 3000KW   , 鼓风机,  10KV , 一个点击设置了一个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