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在日常工作中常出现的故障及其处理方法

楼主(2013-06-01):
人机界面在日常工作中常出现的故障及其处理方法

凡是参与人机信息交流的领域都存在着人机界面。目前,人机界面HMI在各个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但在使用人机面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很多问题。针对这些情况,本文总结了人机界面在日常工作中常出现的故障及其处理的方法。

  一、人机界面无响应,按触摸任何部位都无响应。

  处理方法: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检查各接线接口是否出现松动,然后检查串口及中断号是否有冲突,如果是由于冲突引起的,那么应调整资源,避开冲突。

  其次,检查人机界面表面是否出现裂缝,如发现有裂缝应及时更换。此外,还需要检查人机界面表面是否有尘垢,若有,用软布进行清除。观察检查控制盒上的指示灯是否工作正常,正常时,指示灯为绿色,并且闪烁。

  如果上面的部分均正常,可用替换法检查人机界面,先替换控制盒,再替换触摸屏,最后替换主机。

  二、人机界面正常但电脑不能操作。一台人机界面,经试验其本身一切正常,但接上主机后,电脑不能操作。

  处理方法:对于这种情况,原因有二。其一,可能是人机界面驱动程序版本过低,需要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其二,可能是在主机启动装载人机界面驱动程序之前,人机界面控制卡接收到操作信号,只需重新断电后,再启动计算机即可。

  三、触摸不准。一台表面声波人机界面,用手指触摸显示器屏幕的部位不能正常地完成对应的操作。

  处理方法:这种现象有2种原因。第一种可能是声波屏的反射条纹受到轻微破坏,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则将无法完全修复;第二种可能是声波人机界面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四周的反射条纹上面被灰尘覆盖,可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然后断电、重新启动计算机并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