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人机UG221H-LC4如何写数字输入程序

楼主(2013-06-01):
我用富士人机UG221H-LC4写数字输入,想按输入数字键键盘调出来!输入数字不知如何写!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第一步,在重叠库中放置一个键盘

第二步,在画面中放置一个数值显示,将该显示的功能设定为输入对象。

第三步,放置一个开关在数值显示上,开关功能选择打开多重库功能,重叠库编号选择第一步中的编号,开关类型选择透明。

第四步,在画面中放置调用多重视窗组件。

网友B:
呵呵,是比较麻繁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比较麻繁点!

早期产品么,对于其替代产品S8系列来说,步骤已经简化到了放置数值显示,然后勾选有输入键选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在重叠库中放置一个键盘第二步,在画面中放置一个...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在重叠库中放置一个键盘第二步,在画面中放置一个...

OK!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