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在定长切断应用上的程序

楼主(2013-06-01):
我现在是台达PLC控制私服电机,想做一个旋转式定长切断的程序。不知道从哪下手,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可在下刀辊的左侧安放一带有编码器的上下一组压辊,要求压辊在生产物料运行时不能丢转,物料每前进1毫米编码器输出一个脉冲,该脉冲用PLC的高速计数器计数,当下刀辊动作,其切断点传感器发出信号,使计数器清零,且开始测长,当计数值=切断长度时,另下刀辊动作,当切断点传感器再发出信号,使计数器清零,且开始测长。。。以此循环。

网友B:
这个就是端封+切刀嘛?我这里现成的!

网友C:
感觉还没闸刀来得简单

如果生产物料给进速度稳定。

网友D:
      是切纸板的把

网友D:
用keb的驱动器,是专门做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