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贴)电源电气擂台第九十一期--工厂常用电光源类型的选择

楼主(2013-06-01):
         电气照明是现代人工照明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照明方式,照明质量与产品品质、生产效率有着密切关系,良好的照明可以保证安全生产、提高市场效率、产品质量、保障员工视力健康。请你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谈谈工厂照明光源的选择。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木有人,偶来个沙发

最早以前那厂里见过白炽灯,现在淘汰了,国家也不允许生产了这种灯,白炽灯能耗太高,光电转换效率太低(相比荧光灯和LED灯)
近年能源越来越紧张,用电成本非常高,各国都鼓励居民放弃使用白炽灯,转而使用更节能的荧光灯或LED灯,用电可能会变成原来的1/3到1/5。所以如果全面取代白炽灯节约的电能是非常客观的,这就是为什么各国政府大力推动淘汰白炽灯。
而且白炽灯寿命很短,一般在1到2千小时,而荧光灯可达到1万小时以上,LED则更高可以达到几万小时。

工厂里无非就是高压汞灯和日光灯

高压汞灯

利用汞放电时产生的高压 (0.2~1MPa)汞蒸气获得可见光的电光源。发光效率可达35~50lm/W,广泛用于环境温度为 -20°~40℃的街道、广场、高大建筑物、交通运输等场所作为室内外照明光源。

高压汞灯的发光效率随单位电弧长度功率增大而提高。一般显色指数(Ra)为40~45,光谱分布,寿命为12000小时。改进型的400W荧光灯高压汞灯光通量为23500lm,色温2350K,一般显色指数为53,寿命达20000小时。

寿命长可靠性高,维护量低,这就等于节约了成本!!!

我认为它的缺点:灯熄灭后,须自然冷却,待蒸气压下降至一定值后才能再启动,时间约需5~10分钟。

日光灯

日光灯两端各有一灯丝,灯管内充有微量的氩和稀薄的汞蒸气,灯管内壁上涂有荧光粉,两个灯丝之间的气体导电时发出紫外线,使荧光粉发出柔和的可见光。

这个室内营运最多,不过偶们厂区大部分室外设备上也是安装的日关灯,感觉还不错!

还用过LED灯,效果不是很好,亮度低,但是特节能,普及有困难!

网友B:
一、在节电和满足显色性要求的前提下,工厂选择电光源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

(1)一般室内照明,应用荧光灯代替白织灯,最好选用三基色荧光灯。

(2)处理有色物品的场所,应满足显色性要求,宜采用显色性好的光源或三基色荧光灯。

(3)灯具悬挂较低的工作场所,宜采用荧光灯或低功率高压钠灯。

(4)安装高度在4米以上的室内光源,宜采用金属卤化物灯。为了产生必要的照度和较好的显色性,也可考虑高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和荧光灯混合使用。

(5)高大厂房和露天工作场所的一般照明,宜采用高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或外镇流高压水银荧光灯。除特殊情况外,不宜采用管形卤钨灯和大功率白炽灯。

(6)生产场所应尽量不用自镇流式高压汞灯和大功率白炽灯,只在开闭频繁、面积小、要求照度不高的地点,才考虑采用普通白炽灯,但最好选用新式双绞丝型、充氪氮混合气、蘑菇形白炽灯。

(7)1--15℃的低温场所,宜采用与快速启动镇流器配套的荧光灯。

(8)工厂的道路照明,宜采用高压钠灯或外镇流荧光灯。

二、下面谈谈各种电光源的性能和特点,可供各工厂企业选择电光源参考。

(1)白炽灯:发光效率为7--16流/瓦;额定工作时间为1000时。具有结构简单、价格低廉、使用和维修方便、光质较好(发出热光)、功率因数高等忧点。缺点是光效低、寿命短、耐震性差。

(2)荧光灯:发光效率为46--60流/瓦;额定工作时间为3000时。具有光效较高(比白炽灯高4倍)、寿命长、光色近于日光等忧点。缺点是光质不如白炽灯(属冷光)、功率因数低、需附件多、故障比白炽灯多、装设成本较高。

(3)碘钨灯:发光效率为19.5--21流/瓦;额定工作时间为1500时。具有光效较高(约比白炽灯高1/3)、光色好、构造简单、体积小、使用和维修方便等忧点。缺点是灯管必须水平装设、倾斜度应<4°、灯管表面温度高(可达500--700℃)、不耐震。

(4)高压水银荧光灯:A.外附整流器式     发光效率为38--50流/瓦;额定工作时间为5000时。具有光效高、寿命长、耐震性好等忧点。缺点是功率因数低、需要附件、价格高、启动时间长、初启动4-8分钟、再启动5-10分钟。B.自镇式    发光效率为22--30流/瓦;额定工作时间为3000时。具有光效高、寿命较长、无需整流器附件、使用方便、光色较好、初启动无延时等优点。缺点是价格高、不耐震、再起动需延时3-6分钟。

(5)钠灯:发光效率为90--100流/瓦;额定工作时间为3000时。具有光效很高、省电、寿命长、紫外线辐射少、透雾性好等优点。缺点是价格高、辨色性差、初启动时间约4-8分钟,再启动需10-20分钟。

三、现列举常用电光源适用场所,以供各工厂企业选则电光源参考。

(1)白炽灯     适用于要求照度不高的生产厂房、仓库;局部照明、应急照明;要求频闪效应小的场所、开、关频繁的地点;需要避免气体放电对无线电设备或测试设备产生干扰的场所;需要调光的场所。例如高度较低的机加工车间、配电所、变电所、小型动力站房、仓库、办公司、礼堂、宿舍、厂区次要道路等处。

(2)钨卤灯    适用于照度要求较高、显色性要求较好、且无振动的场所;要求频闪效应小的场所;需要调光的场所。例如装配车间、精密机械加工车间和礼堂等处。

(3)荧光灯    适用于悬挂高度较低又需要较高照度的场所;需要正确识别色彩的场所。例如表面处理、计量、仪表装配地点、主控室、设计室、阅览室、办公室等处。

(4)高压水银荧光灯     适用于照度要求高但对光色无特殊要求的场所。例如大中型机械加工车间、热加工车间、大中型动力站房和厂区主要道路等。

(5)管形氙灯   宜用于要求照明条件较好的大面积场所,或在短时间需要强光照明的地方。一般悬挂高度在20米以上。例如露天工作场所等处。

(6)金属卤化物灯     适用于厂房高、要求照度较高和光色较好的场所。例如铸钢车间、铸铁车间的熔化工段、总装车间、冷焊车间等处。

(7)高压钠灯      适用于需要照度高但对光色无特殊要求的场所 ,多烟尘的车间。例如铸钢车间、铸铁车间的熔化工段、清理工段、露天工作场地、厂区主要道路等处。

网友C:
   照明光源宜采用荧光灯、白炽灯、高压气体放电灯等。为了节约电能,当灯具悬挂高度在4米以下时,宜采用荧光灯,在4米以上时,宜采用高强气体放电灯。当不宜采用高强气体放电灯时,也可采用白炽灯。

网友D:
首先要了解一下照明的一般分类,再根据不同的场合选用不同的照明光源。照明一般分为:

1.一般照明.对于工作位置密度很大而对光照方向无特殊要求,受限制不适宜装设其它照明的。

2.局部照明.只局限于工作部位的特殊需要而设置的固定或移动照明。不如我们在检修时使用的行灯。

3.混和照明.一般照明与局部照明共同组成的。

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应急照明、值班照明、障碍照明等。

照明电光源一般分为热辐射光源和气体放电光源。热辐射光源是利用物体通电加热而辐射发光的原理制成的,如白炽灯、卤钨灯。现在白炽灯基本上都不用啦,再过几年要逐渐淘汰掉。

气体放电灯是利用气体放电时发光的原理制成的。如荧光灯、荧光高压汞灯、高压钠灯、霓虹灯、金属卤化物灯等。

照明电光源选用:

荧光灯,光色好、光效高,适用与需要照度高,区别色彩的室内场所,但不适合有转动机械场所。

荧光高压汞灯和高压钠灯:光色差,常用于街道、广场和施工工地大面积照明。

低压钠灯:发出黄绿色光,穿透烟雾性能好,多用于城市道路、户外广场的照明。

金属卤化物灯:光效高 ,光色好,室内外照明均适宜。我们现在车间基本上都是用的海洋王的金属卤化物灯,使用时间长,维修量少,安装的数量少,想必也减少成本节能,对车间的操作工比较有利,不过有时候亮过停掉后,再开要等一段时间,我想也是处于对照明灯的一种保护吧。

网友E:
       在工作场所采用白炽灯,由于白炽灯国家逐渐淘汰,所以宜用节能灯带替白炽灯。

     1局部照明场所,由于局部照明通常需经常开关、移动和调节,采用节能灯教合适。

      2防止电磁波干扰的场所。气体放电灯有高次谐波辐射,会产生电磁干扰,不宜采用。

      3频闪效应会影响视觉效果的场所,不宜采用气体放电灯。

      4灯的开关频繁及需要及时点亮或需要调光的场所,气体放电灯启动较慢。

      5照度不高,且照明时间较短的场所。气体放电灯低照度时效果不好。

      道路照明和室外照明光源,宜优先选用高压钠灯。

      应急照明应采用能瞬时点亮的节能灯或荧光灯。

      当采用一种光源不能满足光色或显色性要求时,可采用两种光源组合的混合光源或单灯混光灯。

网友F(2013-07-24):
  现在的照明都讲节能!

  我们公司就是在前年全部实施节能,将原来的卤素灯全换成 大号的节能螺纹的三基色的电子节能灯,现在 LED 的工厂照明灯也慢慢开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