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筋定长切断程序

楼主(2013-06-01):
如图我想用台达PLC控制伺服电机,达到定长切断的目的。要求能设定切断的长度。切断的瞬间和钢筋输出的速度是一样的。有没有大侠帮助小弟一把。邮箱77764404@qq.com

网友A:
如果切的时候钢筋输出是不停的话有点难度,好像要用到飞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切的时候钢筋输出是不停的话有点难度,好像要用到飞剪...

 要是钢筋停的话就好说了,也就不用PLC了 现在要求的是钢筋输出不停,有没有大侠拉小弟一把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zzl--骑士军团  如果切的时候钢筋...

上下刀的角度和运动是同步并相对的,可以按照一个刀来考虑。就以上刀来分析吧。

刀具位置有一个起始准备点,一个切断点。从起始点到切断点的运动速度是固定的,应该等于钢筋传送的移动速度。

1、假设切断点为0度点,刀具逆时针转动到180度点(圆心正上方)为准备点。

2、计算半个圆周长:C/2=πr(r=刀具轴心点到刀尖的距离)

3、当钢筋传送长度=设计钢筋长度- C/2时,启动刀具的同步旋转传动机构,使刀具随钢筋传动同步转动。

4、当刀具转动到准备点时,即完整运行一周时,停止传动机构,等待下一次切割动作。

网友C:
飞剪旋切功能就是你所说的钢筋不停下来的情况下旋切

台达A2系列的伺服驱动器有飞剪这个功能可以实现

或者用台达20PM的PLC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