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大侠指点

楼主(2013-06-01):
三菱GOT1000系列触摸屏连接FX2N系列PLC ,夜间使用时触摸屏经常会出现“触摸屏无效”这样的故障。白天使用时正常。  触摸屏更换新的,触摸屏与PLC的连接数据线也更换过,故障仍未解决。白天与夜间相比较,唯一不同的是夜间供电电压稍高于白天。但是同样的设备有很多,别的设备都未出现这样的情况。 求大侠 求高手指点   感谢感谢!

网友A:
测量触摸屏供电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