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绕组的主绝缘击穿怎么办?

楼主(2013-06-01):
     变压器绕组的主绝缘,是指低压绕组与铁芯柱之间的绝缘,高、低压绕组之间的绝缘,相邻两高压绕组之间的相间绝缘和绕组两端与轭铁之间的绝缘等。这些部位的绝缘击穿后,相当于绕组接地或相间短路。这种事故多发生在铁芯柱和轭铁附近。

     变压器绕组主绝缘被击穿的主要原因是:绝缘老化而引起破裂或折断;变压器油受潮,油质变劣;绕组内落入异物;线路故障使绝缘受到机械损伤;各种过电压击穿绝缘等。

     对于过电压击穿,当过电压消除后,变压器油立即进入损坏的空间,暂时隔离了电流的通路,所以击穿后的绝缘并不一定会立即失去运行能力,但形成了绝缘上的隐患。当再次出现过电压时,又会在原处造成第二次击穿,导致绝缘性能进一步降低,直到最后发展为短路故障,使差动保护装置和过载继电器都动作。

     处理方法是首先测量绝缘电阻,然后吊出器身更换有关绝缘,烘干器身,对变压器油进行处理(如除去水分、过滤等)。

    当事故扩大到两相短路时,变压器将发出较大响声,安全气道管口爆破并向外喷油,各种保护装置全部动作,变压器停止运行。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需要更换绕组。

网友A:
高压侧和低压侧击穿是不同的